51单片机 定时器0的双8位定时器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楼主(2013-10-06):
51单片机 定时器0的双8位定时器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另问下计数器0,1可以做减法计数器吗

网友A:
当你看书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建议你找来Intel的MCS-8051的PDF规格书,把你疑问的地方都看一下

网友B:
太勾了,才给两莫元。
没看到哪里有双8位定时器。
模式2 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模式3 8位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看书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建议你找来Intel的MCS-8051的PDF规格书,把你疑问的地方都看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勾了,才给两莫元。
没看到哪里有双8位定时器。
模式2 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网友C:
定时器0的16位寄存器可以拆开当成两个8位的定时器单独使用

目测51的定时器是加法计数器,不能减法计数,不过加减法计数用起来没什么差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0的16位寄存器可以拆开当成两个8位的定时器单独使用

这个双八位定时器如何控制与应用呢

网友D:
就是可以做2个8位合做成一个16定时器,或者做一个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可以做2个8位合做成一个16定时器,或者做一个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模式0是13位
模式1是16位
模式2是8位重装
模式3是双八位
这个双八位是什么

网友:
这个当时也研究了一下,好像是分成两个8位定时计数器,其中一个由TI的控制位控制,如TR1控制启动。

网友E:
一般是只有定时器0有模式3,然后双八位就是有两个八位定时器,TL0的定时器由TR0这个位控制,TH0由TR1这个位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只有定时器0有模式3,然后双八位就是有两个八位定时器,TL0的定时器由TR0这个位控制,TH0由TR1这个位 ...

这样说就会有4个定时器可以用了?那这种模式的中断怎么分配的呢,是两个定时器溢出的话都会触发中断?当定时器0的分成的两个定时器同时启动的时候,定时器1也会同时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就会有4个定时器可以用了?那这种模式的中断怎么分配的呢,是两个定时器溢出的话都会触发中断?当 ...

当使用T0的模式3的时候,一般T1都用作波特率发生器了,这时候TR1就不控制T1了.才给双8定时器的一个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式0是13位
模式1是16位
模式2是8位重装

就是T0可以做2个8位定时器,但这个是有前提的,前提是T1在模式块3时。你看一下datasheet就会明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T0可以做2个8位定时器,但这个是有前提的,前提是T1在模式块3时。你看一下datasheet就会明白的了 ...

可以指示下在数据手册中的哪个位置吗,或给一份可以有关于这个部分说明的数据手册

网友(2014-03-12):
这个区差手册耿简单,可以做减法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