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3.3V电压的静态储存器62256

楼主(2013-10-06):
如题,最好是62256,16位也行,容量不需要太大,谢谢
*宝上62256很多,但是没有电压范围,估计是5V的。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62K内存不大,考虑换个STM32F103RE就够了吧。

楼主:
我要有储存器输出数据,单片机容易跑飞,对我的设备是致命的,我想储存器输出数据更可靠一些,主电路是3.3V端部,因此储存器也想用3.3V的,最好是32K*8,大一些也行,16位也可,增加的成本可以接受,速度无要求

网友:
单片机有那么容易跑飞嘛?如果单片机跑飞了RAM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用新唐的MCU,带总线,驱动静态RAM,主电压都可以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