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思路:制作汽车电子设备, 如何判断转向灯

楼主(2013-10-06):
开车时如果要转向,我们就会拨动转向开关。
怎样才能识别出这个转向开关被拨动了呢?是拨为左转还是右转?
最近在设计这样一个电路板,不想去破坏汽车本身的线路。

1.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做一个电子开关安装在拨杆上,司机拨开关时就会按到我们的电子开关。
    但是这就涉及电线的缠放问题,
    另外,司机拨转向开关时不一定会按到电子开关,有些人会按一下拨杆顶端,有些喜欢按中间。
2. 做一个分体的开关,一边安装在拨杆上,另一边安装在车体上。
   拨动开关时,就会拉动车体上的开关。
   这个方案涉及安装麻烦、安装是否稳固、挂久。

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吗?

网友:
打了转向灯并不意味着转向,路上经常看到打着转向灯直行的.

网友A:
破解汽车总线

网友:
在灯里面装光敏电阻。。。

网友:
破解原车协议,通过can直接获取。走obd接口应该可以

楼主:
问题是我并不想接入、改装原车线路;
因为就保险公司来说,擅自改装后不赔

楼主:
我想过用光电鼠标的光学部件来做,但是对这个方案还是不满意;因为光电鼠标只适合在一个黑暗的底座环境里使用;
也许可以试试激光鼠标?但是成本又太高

网友:
破解总线协议

网友:
一般车上的转向灯在被激活时,不仅仅是转向灯有输出,还有声音输出的,这个声音类似于继电器闭合断开的声音。
在设计转向灯控制模块时,如果转向灯控制的继电器声音不够响或者是用高边驱动控制的,则会通过蜂鸣器模拟出对应的继电器声音用于提示转向灯输出激活。
------解决了如何识别开关被激活了。

转向灯在激活时,对应的会在仪表上显示转向灯的方向,如果打左转向灯,则仪表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左向箭头,反之则显示右向箭头。
------解决了如何识别转向灯是拨为左转还是右转。

网友:
1,总线别想了。 不能给保险公司有借口。
2,测灯测声别想了。  是闪烁的。
3,装开关(转向拨杆)位置检测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过用光电鼠标的光学部件来做,但是对这个方案还是不满意;因为光电鼠标只适合在一个黑暗的底座环境里使 ...

楼主是搞零部件开发的吗?我是整车厂的,你百度下组合开关就知道了,对于没有那种大控制器的车辆,是通过组合开关控制闪光继电器,闪光继电器是间歇输出的

楼主:
我是做汽车电子设备整机开发的,无损安装,不破坏现有汽车线路、不拆汽车。

>转向灯在激活时,对应的会在仪表上显示转向灯的方向,如果打左转向灯,则仪表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左向箭头,反之则显示右向箭头。
------解决了如何识别转向灯是拨为左转还是右转。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做2个光敏电阻,贴到仪表盘的转向灯位置,这样如何?
光敏电阻装在壳子里,只露出一个小孔用来接收转向灯的光线以避免其他光的干扰。

仪表盘上转向灯是闪烁的,这不是问题,用个单片机就可以处理。

网友:
安装开关之类的就不想了;
直接在转向灯上接线应该算改动原车?
仪表盘上会影响行车?
楼上提供了测声,测光,还可以测振动,测电流,找到转向灯的线,测其电流应该是比较简单和可靠的方案!

网友:
老老实实在转向灯上接出检测线吧,现在防盗器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解汽车总线

绝对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