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ega128 +12864液晶(t6963c) 显示汉字等测试程序 avr—studio...

楼主(2013-10-06):
求mega128 +12864液晶(t6963c)  显示汉字等测试程序   avr—studio  软件能编译的

网友A:
升价啦?
楼主只有4莫元,悬赏40,可以吗?
avr—studio是只能编译汇编吗?编译C好像要安装别的软件哦。

网友:
坛里有rtx51下驱动的,搜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价啦?
楼主只有4莫元,悬赏40,可以吗?
avr—studio是只能编译汇编吗?编译C好像要安装别的软件哦。 ...

4个莫元是剩下的   发了两个 20莫元的   一个40莫元的   剩下4个莫元   一共是88莫元

不要看莫元少   谁要是给解决了  88莫元 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莫元是剩下的   发了两个 20莫元的   一个40莫元的   剩下4个莫元   一共是88莫元

不要看莫元少    ...

汇编程序估计较少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程序估计较少人有.

AVR-sudio 是编译C语言的      一般都用C语言  不是汇编

网友:
没有128的,只有16的,顶一下...

网友B:
我之前用过Mega16 + T6963C 做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过Mega16 + T6963C 做时钟的。

可以加你QQ吗  不会向你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过Mega16 + T6963C 做时钟的。

把avr-studio 的设置改成 mega128  8M晶振  端口做了相应的调整  后  12864液晶没有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avr-studio 的设置改成 mega128  8M晶振  端口做了相应的调整  后  12864液晶没有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 ...

avr-studio 做了改动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avr-studio 做了改动如图

#define F_CPU 8000000  //要在#include    <util/delay.h> 之前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ring.h>  //可用strcpy 字符串拷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你QQ吗  不会向你请教一下

你好,你的熔丝位设置了么?,我的QQ330980781,备注:AVR问题。

网友:
用AVR sutdio6 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F_CPU 8000000  //要在#include     之前
#include
#include

我刚刚又试了下,用Mega16L,是可以的。FS(字体大小)脚直接接负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又试了下,用Mega16L,是可以的。FS(字体大小)脚直接接负极就可以了。 ...

我的液晶是电路问题  3脚的对比度忘了接了  接了 你哪个程序只显示一条横线  后就消失了  没有汉字显示
//第二行显示:一 监控画面
        defcharstr[0]=0;
        defcharstr[2]=1; //监
        defcharstr[3]=2; //控
        defcharstr[4]=3;  //化
        defcharstr[5]=4; //面
//        WrChCharStr(2,2*8,defcharstr,sizeof(defcharstr));
        WrChCharStr(2,2*8+128,defcharstr,6);  //WrChCharStr(2

这个没有显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液晶是电路问题  3脚的对比度忘了接了  接了 你哪个程序只显示一条横线  后就消失了  没有汉字显示
/ ...

不用调对比度吧,管脚V0是要接负压调对比度的。我都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调对比度吧,管脚V0是要接负压调对比度的。我都是悬空的。

你的QQ怎么不加我啊 在吗413231378

楼主(2013-11-05):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尤其是bianss   问题解决了  走了好多弯路  bianss 的程序没有问题  是我的硬件问题  自己搭的硬件  晶振  对比度  等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尤其是bianss   问题解决了  走了好多弯路  bianss 的程序没有问题  是我的硬件问题   ...

不客气,问题解决就好了,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问题解决就好了,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谢谢了  就是你不总在线

网友:
是啊,ATMEGA16 的有。

网友:
avrstudio 當然可以啦(4版本及以前的沒有用過就不確定),現在有新的版本,很好用。我目前已經使用6.0版本。但先顯示漢字的時候需要把軟件支持的字符編碼模式修改一下才可以正常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