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P177B触摸屏连续输错密码提示没有权限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06):
单位里有台机器用的是西门子OP177B触摸屏S7-300的PLC。在修改遥、近控状态时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能是输错了三次,现在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提示没足够的权限。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能通过电脑用WinCC flexible软件进行修改吗?里面的程序会有影响或丢失吗?现在厂家要求把触摸屏和PLC都拆下来返厂。必须这样才能解决吗?有懂的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这个返厂吧,在他们不给源程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返厂吧,在他们不给源程序的情况下。

那这个设计太差了,输错了密码就要返厂,操作多了总有出错的时候!继续等高手指点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