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L6205与单片机利用PWM实现细分?

楼主(2013-10-06):
L6205有4路信号输入,分别是IN1a,IN2a,IN1b,IN2b,分A、B两桥,可用于两相的步进电机,现在想知道它内部有PWM信号输出呢,还是需要用单片机输出PWM信号到L6205来实现细分?现想做10细分,具体该如何做下去呢?求各路前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好,我回答过你的另一个帖子,刚刚仔细看了下l6205,这个芯片是为两路直流电机设计的,用来控制直流电机比较合适,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输入什么,相应的输出什么,比如输入1010,输出也是1010,只是后来的1010可以带动电机负载。控制步进电机也可以,但是只能二细分,最多让原来四步的电机变成八步。我的建议是直接买步进电机控制模块,细分可以到128。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和我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回答过你的另一个帖子,刚刚仔细看了下l6205,这个芯片是为两路直流电机设计的,用来控制直流电机 ...

我公司的板子是就是用L6205驱动步进电机,静音效果非常好,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算用A399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回答过你的另一个帖子,刚刚仔细看了下l6205,这个芯片是为两路直流电机设计的,用来控制直流电机 ...

坛上有高手用它做到128细分,估计是用软件实现细分的

网友:
细分与它无关,它仅仅是驱动而已,你能改变驱动电流就可以实现细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改驱动电流就可以了。比如是用电压改动的电流,那你加两个DA,然后定出每个脉冲两路电流对应的电压。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了。至于片子本身的PWM,如果有的话,也只是驱动用,用于电流控制。

网友(2014-07-04):
我是这样想的,通过IN1-1N4来控制转向及速度,把控制芯片(如dsp,单片机)的pwm波输出到ENA、ENB来实现电流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