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 电源 16--30伏输入,24伏,10伏两路输出,10W.

楼主(2013-10-06):
国庆在家做的,采用3844的标准电路,E20的磁芯。
反馈绕组没要,直接使用电源。
匝数比1:1,初级双线并绕,开0.2气隙。
上图:

网友A:
效率如何?纹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如何?纹波如何?

效率75%,纹波没加滤波电感,大约50mVP-P.

网友A:
性能还可以,一般电路够用了。

题外话:tplink的路由器电源适配器(85V-265V)AC输入,9V600mA输出,那天测试了一下,34V输入,即可满功率输出

更正:是34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还可以,一般电路够用了。

题外话:tplink的路由器电源适配器(85V-265V)AC输入,9V600mA输出,那天 ...

厉害,这也行。

网友:
这能做到10W吗?
老化多久测试?

楼主:
没有问题,估计20w也行。

网友:
用肖特基的管子可以提高点效率

网友:
变压器是技术点

网友:
2个输出的交叉调整率是多少,在最低压输入的时候?

网友:
"题外话:tplink的路由器电源适配器(85V-265V)AC输入,9V600mA输出,那天测试了一下,34V输入,即可满功率输出"

"更正:是34VDC"

34VDC可以满功率输出,表示没有加输入欠压保护;不知是否能长时间34VDC工作?

楼主:
调整率不太好,大约3%--5%。

网友:
10V一般用什么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