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的编译环境下,GT2440怎么让主频达到400MHz

楼主(2013-10-06):
attach://143400.rar  小弟刚刚接触S3C2440的裸奔,现在已经可以通过Jlink给板子烧写程序,对于一些简单的I\O口操作,lcd的显示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板子的主频始终只能12MHz,按照网上的方法修改了很多次了,还是没有成功,现在把工程贴出来,希望大神帮我看看!!!!万分感谢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st=yes&_f=.rar下载附件

网友A:
从2440到目前的4412,都是通过修改锁相环来实现的。
但对于4412,我发现用仿真器的时候是不能修改频率的,要全速运行的时候才可以,你也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2440到目前的4412,都是通过修改锁相环来实现的。
但对于4412,我发现用仿真器的时候是不能修改频率的, ...

锁相环我看了的,也知道那个意思啊!但是就是没成功。我那个是直接烧写进去的,还是不得行

网友B:
那你直接看wince或linux的boot部分初始化时钟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直接看wince或linux的boot部分初始化时钟的代码。

我试过卖家给的那个2440init.s还是不行啊,MDK给的启动代码也没成功。修改锁相环没起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