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28335的spi采惯导数据

楼主(2013-10-07):
我用DSP28335的spi采集传感器数据(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温度传感器等),片选,时钟,spimosi的波形用示波器看都正确,而每次接收回来的都数据不对,例如采集的数据依次为:0x1900,0x0019,0x0000,0x1900,0x0019,0x0000,0x1900。继续运行,得到的数据又会是另外的几个数一次循环。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怎么解决的,求解答。

网友A:
难道你是在做定向雷达天线吗?和我搞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是在做定向雷达天线吗?和我搞的差不多

我是测飞机姿态角的

网友B:
是不是spi的延时配置有问题?

网友:
搞四轴的?

网友C:
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
这是因为陀螺仪的采样数据没有准备好你就去读寄存器,就会读出这样的数据 或者 读取速度太快 采样速率跟不上 导致读取的时候寄存器还没刷新
要注意传感器的采样同步信号 等到中断信号了再去读取寄存器数据 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

楼主(2013-12-28):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pi的延时配置有问题?

延时没有问题,还是谢谢啦,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
这是因为陀螺仪的采样数据没有准备好你就去读寄存器,就会读出这样的数据 或者 读取速 ...

嗯嗯,说的在理啊。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说的在理啊。非常感谢

我用ADI的陀螺遇到过类似情况,一定要仔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