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381 实时时钟走快请教

楼主(2013-10-07):
客户反映时间走得快,经分析有以下结果,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RTC:HT1381,根据资料,不用外面的匹配电容。
晶振:国内厂家,提供详细资料,匹配电容为9pF

现状:
1个月快2分钟,测试结果看图片

网友:
换晶体 或调整电容

网友A:
晶振,布线会影响它

网友B:
跟电脑比较是个错误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电脑比较是个错误的方法,=

电脑定期联网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布线会影响它

不知道往哪方面变化?如何评估?近已经感觉到头了,2mm距离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往哪方面变化?如何评估?近已经感觉到头了,2mm距离芯片

就是晶体的问题

网友C:
就是個配秒問題,如果你有配秒 機,那就容易了。我們一般做+/-1秒/天。石英有PPM值,可以配對應的電容。而且是NPO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個配秒問題,如果你有配秒 機,那就容易了。我們一般做+/-1秒/天。石英有PPM值,可以配對應的電容。而 ...

按芯片的资料设计的,现在有问题,打样晶振更换先,配秒机我们公司没有,1天差1-2秒,1年10分钟还可以接受吧,这个东西也不当钟用,郁闷中

网友:
日,电脑要是不联网更新的话,一个月也是误差几分钟啊

网友:
电脑跟网络对时的话,秒会有误差的 我用 gps 对比过

网友D:
如果电脑部同步网络时间,用电脑时间去对比,很容易出错,无网络情况,电脑时钟有时快有时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脑部同步网络时间,用电脑时间去对比,很容易出错,无网络情况,电脑时钟有时快有时慢的 ...

现在更换为秒表在测试

网友E:
需要多精确?

网友F:
我这里买的刷卡钟 一个礼拜能快1分钟。

网友:
不用不定期进行同步,积累误差总是存在的呀

网友G:
“不用”改“如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多精确?

一个月1分钟以内,这人要求应当不高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改“如果”

我这个系统比较封闭,暂时不支持能远程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买的刷卡钟 一个礼拜能快1分钟。

因我们的系统和定时有关,所以一周快一分钟,1个月半小时,对用户影响还是比较大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