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莫元不多,AVR玩了一年困惑的代码

楼主(2013-10-07):
=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A = 0x00;        //单倍速模式
        UCSRB = 0xD8;   // _BV(RXCIE) | _BV(TXCIE) | _BV(RXEN) | _BV(TXEN)
        UCSRC = 0x86;   // _BV(URSEL) | _BV(UCSZ1) | _BV(UCSZ0);
        UBRRH =  0;                //因为晶振7372800Hz的9600波特率。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F_CPU/(16*(unsigned long)baud)-1)
        UBRRL = 47;
}
void put_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CSRA & _BV(UDRE)));
        UDR = ch;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art.h"

unsigned char dev_init(void)
{

        usart_init();
//        put_char('\n');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dev_init();

        SREG |= 0x80;
        DDRA = 0xff;
        PORTA =0x00;
        while(1)
        {
                PORTA ^= 0xff;
                _delay_ms(300);
        }
        return 0;
}

dev_init函数中put_char('\n');为什么必须注释掉才行?!(11行)
否则串口将一直停在那循环打印'\n‘;
不止这,dev_init函数中放任何和串口接收、输出的东西都不行,都会卡在那。
非常的郁闷
===================================
郁闷!!!!!!!!!!!!!!!!!!!!!!!一个大程序中始终这个搞不明白

网友:
可能跟编译器有关,有些编译器对这个自带程序支持不好.

网友:
你用的查询模式啊?为什么要开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也没有。你先把中断关了试试。

网友:
搜索下还有哪里调用了dev_init();

网友:
单步调试看看,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加一个put_char('\n')

网友:
刚玩AVR最好别GCC,CVAVR搞得一切~~几天就能上手

网友A:
3楼应该就是真相了。开了中断,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当中断发生时程序跳到0地址执行,相当于复位,所以会不停的打印\n.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应该就是真相了。开了中断,没有写中断服务函数,当中断发生时程序跳到0地址执行,相当于复位,所以会不 ...

明白了。和现象一样。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和现象一样。谢谢

为什么开了中断不写中断服务程序,发生中断时程序就会跳到0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开了中断不写中断服务程序,发生中断时程序就会跳到0地址?

现象是这样的,你问问解决问题的大神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