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MC9S08MM128 ADC通道切换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在使用Freescale MC9S08MM128的ADC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采用软件触发方式,连续转换,并且开启了硬件平均功能。如果频繁的切换ADC通道(在两个通道之间来回切换),会导致ADC结果不稳定。相反,如果不切换通道,AD转换结果会稳定很多。
MC9S08MM128的ADC是逐次逼近式的。

网友A:
AD转换 在第一次切换通道的时候 读出的数据可能是不准的 AD转换是需要时间的 频繁的切换通道不要低于转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转换 在第一次切换通道的时候 读出的数据可能是不准的 AD转换是需要时间的 频繁的切换通道不要低于转换时 ...

在切换通道后,将前面读取的几十次转换结果舍弃掉了,只取后面几十次读取到的AD结果的均值(还加了软件滤波)。但稳定性还是没有改善:仍然不如始终不切换通道来的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用的是AC60,AD采样也会出现问题,后来Freescale的技术支持给了一份AC60的修正文档,建议切换通道之前先关闭AD模块,然后切换通道的时候顺便打开AD模块。

用AC60让我有中彩票大奖的感觉,好多MCU的问题都让我碰到了。

网友:
AC系列的还是很好用的,转换精度很好。至于楼主用的MM系列没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C60,AD采样也会出现问题,后来Freescale的技术支持给了一份AC60的修正文档,建议切换通道之前先 ...

我在切换通道之前关闭ADC模块仍然不行。郁闷!

网友C(2014-01-08):
因为硬件平均会延长ADC的转换时间,所以你切换时间太长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硬件平均会延长ADC的转换时间,所以你切换时间太长肯定不行.

切换时间太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硬件平均会延长ADC的转换时间,所以你切换时间太长肯定不行.

把硬件平均功能关闭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知道这是属于这款单片机的缺陷还是因为我没有配置好。这款单片机的其他方面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功耗可以做到很低,低功耗方面可以和MSP430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