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的疑问——元件总是有红色波...

楼主(2013-10-07):
以前用altium designer 09 winter。换了电脑之后就像尝试一下新版本,但是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所有的同类型元件都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红色波浪线。
出现波浪线并不是出现了同名的元件,例如有两个U1或者两个D1,这些出现红色波浪线的元件均命名为U?或者D?
在以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过,使用了新版本有不知道如何设置。

具体的错误请参考下图

网友A:
没有建工程。。。

网友B:
新版本里面只要名字一样(包括同为D?的情况)就会这样的。元件编号之后这些波浪线就没了。

网友:
元件标号都是R?,C?这种样子的,画完以后自动排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建工程。。。

工程我建立的是PCB Pro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里面只要名字一样(包括同为D?的情况)就会这样的。元件编号之后这些波浪线就没了。 ...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绘图的时候有点不爽。

网友(2016-02-28):
软件版本问题   在单位的正版里面就没有   在家用的电脑里  就有这个情况 没关系 不影响使用

网友:
自动编号,就好了。

网友:
看书吧 从这就开始问 何时是头

网友(2016-05-24):
C?重复太多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