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买两伺服,发现从来没用过

楼主(2013-10-07):
控制一个二轴的东西 胡乱弄了两个20的丝杆和直线滑轨,不知会精确到什么程度。

网友A:
伺服比步进要高.丝杆有精度等级,C3,C5,C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比步进要高.丝杆有精度等级,C3,C5,C7..

多谢指导! ,我用的SFU2005,不知道合适不,还没下单,SFU2010,导程更大,会不会更好点?速度更快?精度号称C7

网友A:
合适不合适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和要求,同样的电机,导程大速度更快,但精度会相应的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适不合适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和要求,同样的电机,导程大速度更快,但精度会相应的降低. ...

SMT 贴片 ,简易贴片机。

网友A:
哈哈...我也在弄一个8个贴头的多头贴片机,贴片机这个丝杆导程应该要10以上的比较好,我用20呢,精度等级得C5以上啊!C7不行的.

网友:
不要在X宝上买丝杆啊,假货太多,浙江丽水是出了名的假冒名牌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在弄一个8个贴头的多头贴片机,贴片机这个丝杆导程应该要10以上的比较好,我用20呢,精度等级得C5 ...

20导程,那是神马型号的丝杆……刚查看了一下,好贵啊,我得两根1米5的……用不起

网友A:
HIWIN(上银)台湾产的,我准备找深圳的代理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导程,那是神马型号的丝杆……刚查看了一下,好贵啊,我得两根1米5的……用不起 ...

你的贴片机应该是1个贴头的,怎么要这么长的丝杆呢?不知道你指的是总长还是行程,就算是总长也不用这么长啊,我的8个贴头的也没有1米5呀?
贴片机的精度就靠它和伺服,这可不能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贴片机应该是1个贴头的,怎么要这么长的丝杆呢?不知道你指的是总长还是行程,就算是总长也不用这么长啊 ...

我是自己生产用,料位多而已,懒得换,一次性完成整个产品的贴片工作,所以移动范围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WIN(上银)台湾产的,我准备找深圳的代理要,

我的直线导轨就是准备用上银的,也是贵得很,哈

网友A:
你,一次性完成整个产品的贴片工作....一个贴头搞定?不用换吸嘴?

网友B:
搞个全反馈系统,精度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次性完成整个产品的贴片工作....一个贴头搞定?不用换吸嘴?

贴头还是好换的吧,找个磁铁吸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全反馈系统,精度就很好了。

全反馈?上数卡尺?感觉很慢,我精度要求并不高,0603料好大了,速度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头还是好换的吧,找个磁铁吸着。

哈哈...第一次听说这么弄的,贴头移动时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第一次听说这么弄的,贴头移动时牢固吗?

还没做呢,在搞草图而已。到时候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就拧螺丝的方式,也是可以没啥问题的吧,商业鸡鸡的,也无非就几种,还见过卡的,我没加工工具,先搞简单的试试,不行再换,换完了不行就买现成的用,预算留了,哈哈

网友C:
你们都用什么样的贴头,我也想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用什么样的贴头,我也想搞个玩玩

一般人我不告诉TA,谷歌之。我是用铜柱弄了一个小洞洞……,然后拧在铁柱上,然后……再拧在步进电机的轴上,总之不是很好的方案,手工用的能吸而已,不知道机器是否有这么智能。
少了弹簧缓冲,还在找更合适的。

网友A:
贴头可以用X宝那些大JJ的,也不贵,还有一种柚中空的步进电机,在步进电机和贴头之间自己弄个紧固件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头可以用X宝那些大JJ的,也不贵,还有一种柚中空的步进电机,在步进电机和贴头之间自己弄个紧固件就成了... ...

是的,有这种预算的。
今天搞了机架的材料了,把架子搭起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