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解码问题,莫元不多了

楼主(2013-10-07):
        GICR &= ~_BV(INT2);
        for(k=0;k<10;k++)
        {
                _delay_us(900);
                if (RF ==1){         //如果9ms后IRsignal=1,说明不是引导码
                k=10;break;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
                  while(RF==0);
          _delay_ms(4.5);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RF==0);       //等待上升沿
                  _delay_us(800);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signal
                  if((PINB & _BV(PB2)))     //如果IRsignal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while(RF==1);
                  }else if(j<8){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signal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IRcode[i]=CodeTemp;
              CodeTemp=0;
           }
         GICR |= _BV(INT2);
        _delay_ms(50);
}

标准:当一个键按下超过 36ms ,振荡器使芯片激活,将发射一组 108ms 的编码脉冲,这 108ms 发射代码
                        由一个起始码( 9ms 的高电平) , 一个结果码( 4.5ms 低电平) , 低 8 位地址码( 9~18ms ) , 高 8 位地 址码( 9~18ms ) ,8 位数据码( 9~18ms )
                        和这 8 位数据码的反码( 9~18ms )组成。数据串行发送, 低位( bit0 )在前,高位 (bit7) 在后

这是我的遥控解码代码,用的中断触发的。我非常非常的郁闷,为什么我的的数据后俩个不是一对,就是说源码和反码。

网友A:
NEC格式
发完数据码后还要回个560us的脉冲,才到后面的一个DELAY TIME,我们叫X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C格式
发完数据码后还要回个560us的脉冲,才到后面的一个DELAY TIME,我们叫X TIME ...

我是接收方,发完数据是有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包干什么的(你指的这个数据包是不是按住遥控后后面一直有个相同的数据,不放手就不停不变的数据)
这与我的上面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接收方,发完数据是有一个数据包,这个数据包干什么的(你指的这个数据包是不是按住遥控后后面一直有 ...

你是不是想要这张图?

网友:
一般不使用这个方法来做的,都是用定时器来做的,莫元给我,包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