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直齿轮能和同步带啮合吗?

楼主(2013-10-07):
直齿轮能和同步带啮合吗?

网友:
看看模数,应该不行,因为齿型不一样。

网友:
通常不行的

网友:
不行,模数,齿型不一样

网友:
不该啮合的东西别乱啮合,寿命会不好

同步带一般就梯形齿和弧形齿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
先声明我是菜鸟一个.
我有一根双面齿同步带,不知是梯形齿还是弧形齿? 想知道它的型号和齿矩或模数.我该怎么做?

网友:
一般不行,即使齿距一样,但同步带与直齿轮不能全部紧密贴合,同步带会加速磨损,重载下直齿轮会将同步带很快咬烂。

网友:
看到图了,这好像不是真正的同步带,是一般皮带,是用在v形槽带轮上的,靠摩擦力传递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
先声明我是菜鸟一个.
我有一根双面齿同步带,不知是梯形齿还是弧形齿? 想知道它的型号和齿矩 ...

你这个目测是 圆弧齿 HTD-5M的同步带

网友:
这个是同步轮的规格表, 你可以根据这个表去量一下

楼主:
重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