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板免费申请了

楼主(2013-10-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eewn貌似这板子用来兼容51么?

网友:
我觉得晶振直接做在小板上比较合适,尽量离MCU近一点,换核心板的时候也省的去动主板的晶振了

网友:
stm32转51,,,小量产的时候,把排针换成 一种类似ic脚的焊针,可以直接插入DIP40的插座里面,替代DIP40的51

stm8转51有没有?

网友:
此贴发错版了,楼主采纳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这个也可以插入DIP40的坐替代51的       STM8的做了一个DIP20的STM8S003F3P6最下系统板。 ...

你那种插针,会破坏ic座,以后再用 单片机 必然接触不良.

我说的是这种引脚:     HIC引脚端子

网友:
没有usb口,纯帮顶

网友:
怎么申请呢

网友:
没了?被封了?标题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