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里点connect提示LGT JTAG仿真器不能返回有效ID

楼主(2013-10-07):
背景:
  我的LGT仿真器背面没有J4,是update,应该是LGT仿真器V3版。
  我手贱短路update,放入了V2的文件(新手入门教程里的)
  成功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设置为COM2和9600波特率,并在avr studio里面做了如下设置,其他设置符合教程

点连接,就出现下面的提示,多次尝试无果……显示所有文件也没有发现autorun.inf..

求大神解决..

楼主:
还有几个现象
1、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是正常的,JTAGICE COM2
2、我几次把JTAGICE_USB_V1.3.bin放进32K的U盘里,但是夹住update脚重新插拔后,这个文件又看不到了,这是正常的吗?
3、我显示所有文件试过,没有autorun.inf.

网友:
baud rate选择19200(default)试试呢

网友:
到mcugreen.com里下载最新的mkII升级文件。然后刷成mkII。再上AVR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