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怎么进不了子函数

楼主(2013-10-07):
单片机:atmega16   平台: iccavr7  protues
代码1:#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
void Delay_ms(uint xms);
/*********以下是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ms)
{
         int i,j;
            for(i=0;i<xms;i++)
         { for(j=0;j<1140;j++){ ; }}
}
/********以下是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1<<PD4))|(~(1<<PD5));//PD4、PD5输出0
DDRD|=(1<<PD4)|(1<<PD5);  //定时计数器的两个比较匹配输出端口PD4(OC1B)、PD5(OC1A)设置为输出口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port_init();

        while(1)
        {
             PORTD&=~BIT(PD5);
                 Delay_ms(1000);
                // for(i=0;i<1000;i++)
            // for(j=0;j<1140;j++) ;

                 PORTD|=BIT(PD5);
                 Delay_ms(1000);
                 // for(i=0;i<1000;i++)
             // for(j=0;j<1140;j++) ;

        }
}
代码2: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
void Delay_ms(uint xms);
/*********以下是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ms)
{
         int i,j;

            for(i=0;i<xms;i++)
         { for(j=0;j<1140;j++){ ; }}
}
/********以下是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1<<PD4))|(~(1<<PD5));//PD4、PD5输出0
DDRD|=(1<<PD4)|(1<<PD5);  //定时计数器的两个比较匹配输出端口PD4(OC1B)、PD5(OC1A)设置为输出口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port_init();

        while(1)
        {
             PORTD&=~BIT(PD5);
            // Delay_ms(1000);
                 for(i=0;i<1000;i++)
             for(j=0;j<1140;j++) ;

                 PORTD|=BIT(PD5);
                // Delay_ms(1000);
                  for(i=0;i<1000;i++)
              for(j=0;j<1140;j++) ;

        }
}

为什么代码2能够在protues中闪亮,代码1不得行。。。

网友:
其实,两个延时代码略有不同:
Delay_ms内的i,j是int型
main中的i,j是uchar型
看不到闪烁,极有可能是因为延时太长
楼主可以分别试试Delay_ms(1),Delay_ms(10),Delay_m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