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D中I的作用是啥?为啥不用I小车也能平衡?

楼主(2013-10-07):
为啥只需要pd就能平衡了?

网友A:
本来就有PD控制,I的作用是消除静态误差,但是I的存在可能会引起系统的震荡。因此实际中也有将I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有PD控制,I的作用是消除静态误差,但是I的存在可能会引起系统的震荡。因此实际中也有将I去掉的。 ...

我暂时还理解不了,我还是翻翻自控课本去不吧。

网友B:
人双脚站在地上也平衡了,可是没有用PID呀

平衡与PID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2013-11-13):
引用 网友B:
人双脚站在地上也平衡了,可是没有用PID呀

平衡与PID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大哥,生物,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很精简,很美的PID好么,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PID最原始的意义。PID涵盖了世间所有的自动控制,对是所有,不是一部分,即使是其他算法,核心思想都离不开PID,人体的大脑反馈,负反馈是极其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