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控制行业的需不需要带串口的笔记本?

楼主(2013-10-07):
由于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不带串口了,只能用USB转的,个人感觉稳定性不好,还有有时做通信调试时也会被通信不上搞得头昏眼花,是不是有原生串口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A:
我用联想ThinkPad X200,没有原生串口,用台湾力特的USB转串口,和一个2代PCI转串口。

好用,调试单片机和PLC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仅仅是调试,好的USB转串口,一般能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
FT232

原生串口的还真没发现有
FT232方案 如2楼朋友说的力特的USB-232足够了

网友:
usb转的足够了。实在不行弄个PCIE转串口

网友:
要,一定要。。。。。。。

网友:
usb转的能解决90%的问题,为了那10%,我用的原生串口

网友B:
楼主,带串口的笔记本有的。为何说没有?

网友C:
工业运用的,最好是PCI转COM口相对稳定点,主板自带就更好。,,USB转COM会出现问题。

网友:
最好有没有就usb转

网友D:
可以通过扩展槽进行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联想ThinkPad X200,没有原生串口,用台湾力特的USB转串口,和一个2代PCI转串口。

好用,调试单片机和 ...

X200的有配的底座,那个上面应该有的,以前thinkpad是带串口的,后来都移到底座上去了

网友:
以前的买联想的有几款笔记本还带串口的,现在不清楚是否停产了

网友E: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133754778.html

网友:
联想E460 商务机,是少有 仍然在生产并 万元以下 带原生串口 的笔记本

网友:
转的串口plc监控都容易出问题,写程序进去还可以

网友:
express扩展的串口说有硬件中断地址

现在超极本也没express了

网友:
USB转的大部份可以,但是那小部份会玩死你。

网友:
提醒一下,ExpressCard插槽扩展的串口,也是USB转的串口。
ExpressCard插槽内定义了两种接口,分别是PCI-E和USB。转串口的产品一般都是使用的USB协议,目前我还没发现有使用PCI-E的。

网友F:
既然是工控行業,敲一下鍵盤都賺上千萬,何不正正經經配部臺式機?

网友:
最后带串口。

网友:
USB转的串口容易坏且不稳定,对稳定性要求高还是用台式机吧。

网友:
记得dell的有。。。
你可以直接买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带串口的笔记本有的。为何说没有?

我要高配置的,有时要搞三维图的,再说现在的软件一个比一个功能强大,配置低反应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运用的,最好是PCI转COM口相对稳定点,主板自带就更好。,,USB转COM会出现问题。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一个权威的结论:

USB本身不是实时的,转成串口,也不会实时。

谢谢阿莫,果然很权威,加工中心没搞过,不太懂,我都是搞PLC这些的工控设备的。不知道USB转的能不能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扩展槽进行扩展。

考虑中,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133754778.html

我也在看着这款了,正在犹豫要不要换这台

网友B:
HP有, 好像是probook系列的6760b还是6560不记得了,价格需要7K多吧,如果嫌配置不够,可以选择加多内存更换SSD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有, 好像是probook系列的6760b还是6560不记得了,价格需要7K多吧,如果嫌配置不够,可以选择加多内存更换SSD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工控行業,敲一下鍵盤都賺上千萬,何不正正經經配部臺式機?

调试,维护设备用的,要可以移动的,台式的只适合固定设备哦

网友H:
没有必要呀,,U转串,表示一直在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必要呀,,U转串,表示一直在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