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采集视频并在液晶上输出的课题请给点建议

楼主(2013-10-07):
我们想的是用dsp采集摄像头录下的信息,并在液晶屏幕上实时显示。请问哪种摄像头能满足要求?这种摄像头用什么接口与dsp连接?然后液晶与dsp之间用什么接口?

我对此不太了解,请多指教

网友A:
用FPGA吧,DSP主要做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吧,DSP主要做图像处理。

dsp也很快,做视频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用6000系列  带有vpss的  ti提供了很多例程  vpfe vpbe初始化好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现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现成的模块。

能说下是哪种摄像头和液晶么

网友:
2.7 寸相机液晶, 700线CCD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