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单片机之间,两个普通IO口通讯,能否直接相连?

楼主(2013-10-07):
两个单片机A和B,公用电源,A单片机的P1.0口提供高低电平给B单片机的P2.0口,这两个IO口之间能否直接相连?
还有什么办法,如何做比较保险?

在B单片机里,我需要实现的逻辑很简单。
if(B单片机的P2.0为高)         //A单片机的P1.0口为高
{
    则P2.1 为 高电平
}
else
{
     则P2.1 为低电平
}

网友:
二者上电后的默认状态不冲突就行。

网友:
只要不是同时作为输出端口就行  而且建议禁止推完输出功能 尽量使用上拉输出     再保险一点就串一个电阻,即使电平冲突也不会烧IO口

网友A:
为什么不行。只要软件别搞一个单片机强输出低接另一单片机强输出高就行。

楼主:
再请问,如果上电瞬间,默认设置A单片机的P1.0口=高电平,那么对应的B单片机的P2.0口就不需要设置上电后的状态了吧?

网友:
一个推完一个开楼吧 不然容易短路烧io哦

网友:
iic不是2根线么

网友:
中间串个电阻

网友:
可以的以前用过  祝你好运

网友:
完全可以通信,经常这样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为了保险你还是加上拉以及加与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行。只要软件别搞一个单片机强输出低接另一单片机强输出高就行。 ...

这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
两个都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就ok

网友:
如距离教长,建议还是用rs485芯片

网友:
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或者参考I2C总线。

网友:
数据量不大,速度没要求用一根线得了,协议仿制红外接收的单总线协议,用一个定时器实现

网友(2016-02-15):
是可以的,现在手头上有一个板,就是两个单片机直接连接,中间串联一个1K的电阻。单片机的接收程序应该怎么编,大家有参考的程序么,楼主应该已经实现了吧。

网友:
看IO配置,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不建议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