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大家一个程序

楼主(2013-10-07):
我也是网上搜的。不想自己写,结果没想到还有这么牛的。

u8 gfReverse_Bits(u8 Data)
{
        Data=(Data<<4)|(Data>>4);
        Data=((Data<<2)&0xcc)|((Data>>2)&0x33);
        Data=((Data<<1)&0xaa)|((Data>>1)&0x55);
        return Data;
}

网友:
看起来不错,楼主在什么编译环境下测试过?

网友:
hacker's delight这本书里面的。

网友:
这个是干啥使的?把一个字节的高位和低位反过来?

网友:
很简洁的语言就完成了啊,谢谢

网友:
刚才用VC试了一下,是把一个二进制数倒过来写。

网友:
实现这个反转,一般用什么办法?

网友:
只看懂第一行

楼主:
效率还比较高,特地和union方式比较了下,这个更有优势。某些情况下,硬件可能和软件是反的,这时可能用到这程序。。

网友A:
分治思想,推荐一本书hacker's delight,专门讲各种底层运算操作优化的

LZ贴的程序的算法,在这本书的7-1 Reversing Bits and Bytes这节里面

网友:
如果是哥,直接看表

网友B:
有没32位的

网友:
字节倒序?

网友:
明天去公司吧这段程序调试下,很简洁呀,多谢LZ

网友C:
原文上传,英语好的可以通读下此书,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算法。撸主程序在第七章。

楼主:
这本书收藏了。。还是人多力量大。。

网友:
确实 好东西 上次遇见个板子  并行数据口接反了正好试试

网友:
用硬件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文上传,英语好的可以通读下此书,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算法。撸主程序在第七章。

先谢,明天白天再下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32位的

Cortex-M3可以用RBIT指令,32位的。

网友:
嗯,得回去试,看看是什么效果,学习了

网友:
能把电压对调就更好了,玩笑。

网友:
很简洁啊,赞一个!

网友:
还没看懂,收藏先然后慢慢学习!

网友:
这里讲过:http://www.amobbs.com/thread-5454301-1-1.html

网友:
蝶形变换

网友:
这个好像很早以前看到过

http://www.amobbs.com/thread-1416186-1-1.html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简洁,以前是以一位位的取出来再拼出来

网友E:
其实一个256字节的查表程序未必比这个大多少,只是源代码看起来复杂点,但是运行效率高得多。
或者简化下,用个16字节的查表加上三次位运算

网友:
我用keil试了试貌似结果不对

网友F:
__asm u32 RBIT(u32 value)
{
    rbit r0, r0
    bx lr
}
32的

网友:
下载下来看来下,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
数据位反转

网友:
不错,这个方法

常常用到字节内部反序。想不到什么简单的方法。不是耗时就是耗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个256字节的查表程序未必比这个大多少,只是源代码看起来复杂点,但是运行效率高得多。
或者简化下, ...

查表法效率未必有想象中那么高,内存的访问速度 不如 CPU寄存器的访问速度以及CPU计算速度 块

得看实际测试结果才能判断

网友:
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
Cortex上,实用RBIT指令,再右移24位,就实现了8位的BIT反转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__asm u32 RBIT(u32 value)
{
    rbit r0, r0

这个更简单

网友:
还是不要用这种很难理解的算法,毕竟程序最重要的是可靠,为了程序可靠其他如程序运行时间、程序花哨等等都可以退居二线。

网友:
学习一下
第一行是高4位与低4位交换,当作是两个4位数
第二行是两个4位数的高2位与低2位交换,当作4个2位数
第三行是4个2位数的高1位与低1位交换

网友:
程序需要创意,创意来源于数学

网友:
前段时间刚用过32位的二进制逆序,和楼主这个思路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分治思想,推荐一本书hacker's delight,专门讲各种底层运算操作优化的

LZ贴的程序的算法,在这本书的7-1  ...

是否有电子书?

这个方法确实值得借剑

网友:
标志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否有电子书?

这个方法确实值得借剑

你妹!我在17楼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
二进制数倒顺序?

网友:
下载17楼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rtex-M3可以用RBIT指令,32位的。

此楼正解,实际上看了CORTEX-M3权威指南,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可以硬件支持。

网友:
确实是很简洁啊,太高效率了

网友:
好牛x啊,这函数

网友:
真没觉得有啥,

网友(2014-05-05):
感谢17楼的好书

网友:
蝴蝶变换

网友:
已试过。不错,很简洁。收下了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英语差,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