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项目

楼主(2013-10-07):
最近好无聊,大四了,没什么课,毕设要下学期才能选,不知道干什么了,想补充模电知识,不知道从哪下手,请大神们看看,模电的哪个知识比较重要……我好学习学习……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实际干几个项目你就会发现课本太远离实际。
模电最重要的是概念,多余的不用看

网友A:
各种运放电路,各种放大电路,振荡器,滤波器,就这些你要是精通的话,模拟电路基本可以随便玩了,甚至创新性开发都是可行的。

网友B:
找些电路搭一搭,然后分析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些电路搭一搭,然后分析清楚.

谢谢……我试试吧,仿真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仿真应该可以吧……

最好能找真正的元器件搭.

网友:
是啊,动手最好

网友:
这贴的标题太好了.

网友C:
从实战中提高才是王道

网友D:
现在一般纯51没啥市场,手头上最简单的项目都是,51作下位机AD采集数据上传PC  PC端用VC来作并保存到MS SQL数据库,然后51下位机作IO且步进电机(带驱动器)控制的这个就是简单的实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般纯51没啥市场,手头上最简单的项目都是,51作下位机AD采集数据上传PC  PC端用VC来作并保存到MS SQL ...

51的AD还好把,就是用VC写上位机不熟练,就会点简单的,具体怎么实现的不懂,要加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运放电路,各种放大电路,振荡器,滤波器,就这些你要是精通的话,模拟电路基本可以随便玩了,甚至创新 ...

放大电路原理是懂,就是有时后要用三极管,这个就纠结了,三极管上课的时候没学好,唉,现在都在重学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实战中提高才是王道

实战出真理的,就是现在身边没有东西,元件买起来麻烦……只能用仿真了……

网友:
同感,估计快出去实习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