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从有坏道的硬盘中拷贝数据出来~~

楼主(2013-10-08):
原本是电脑越来越慢,以为是电脑系统有问题了,重装系统,还是慢,最后根本装不上了。
在dos下检测硬盘发现有不少坏道,在PE下把C盘格式化后。用外置硬盘盒和usb线把这个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结果正常的电脑也无法启动了。
先启动电脑再连接这个硬盘,能够识别、发现磁盘,但是在点击里面的某个文件时,磁盘又不见了。估计是这个文件损坏了。
从这个硬盘中往外拷文件,中间就会死机~~~~估计是文件不完整了。
硬盘是希捷1T的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里面好的数据拷贝出来啊~~~
硬盘无所谓了,关键是数据啊~~~希望高手给帮忙支招啊~~~谢谢

楼主:
有不有所谓的硬拷贝呢~~~
不管数据完整与否,直接复制出来~~~

没人顶啊~~~

网友:
不知道用ghost作为镜像复制到一个新的硬盘行不行?(只是一个建议,我没有试过)

网友:
同问,关注
等待回复

网友A:
用软件找出坏道位置,然后重新分区,将坏道那点不要包含在分区内,这样再烤文件,明白否?
比如有1-10,坏道位置3
然后就这样分区
1-2分到C盘,4-10分到D盘,这样就绕开了,

网友:
问题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找出坏道位置,然后重新分区,将坏道那点不要包含在分区内,这样再烤文件,明白否?
比如有1-10,坏 ...

问题是这位的话,那我之前硬盘里有资料岂不没了~~~
我是想要里面的数据 ~~
谢谢~

网友A:
丢失的只是几KB数据,很小一部分的,也就是说只是坏道那一部分,坏道那一部分神仙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失的只是几KB数据,很小一部分的,也就是说只是坏道那一部分,坏道那一部分神仙也没办法了, ...

您的意思是说用软件扫描硬盘,找到坏道位置,重新分区,避开坏道,这样好的那部分就可以拷出来了???
重新分区的话会不会破坏里面的数据呢,还有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啊~~
非常感谢啊~~~

网友A:
一般 的像 一键U盘装系统 或者其它工具,都有个DOS工具盘,
在DOS里边找出坏道磁道及扇区吧,
然后里边有分区工具,
一键U盘装系统 可以从U盘启动,然后执行DOS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的像 一键U盘装系统 或者其它工具,都有个DOS工具盘,
在DOS里边找出坏道磁道及扇区吧,
然后里边有分 ...

重新分区的话会不会破坏里面的数据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敢乱动啊~

网友A:
受不了,重新分区会破坏数据么?不要乱说,你觉得重新分区会擦写整个硬盘么?
照你这么说重新分区会超过数个小时?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不了,重新分区会破坏数据么?不要乱说,你觉得重新分区会擦写整个硬盘么?
照你这么说重新分区会超过数 ...

呵呵,不好意思啊~~
非计算机专业,见笑了~~~
非常感谢啊~~~
我试试~

网友:
觉得重要的数据,平时就要做好备份,不要相信硬盘的可靠性。
你这还算好的,只是坏道,硬盘一下子直接挂掉识别不了的都是很常见的,那时就只能找数据恢复公司,花的钱都够你买n块硬盘冗余备份了。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找个大硬盘,用linux live cd启动系统,然后 dd if=坏硬盘设备  of=新硬盘的文件系统中的文件

网友:
维修电脑那里 应该有工具

网友:
飘过,顶一下,让高手看到

网友:
如果数据很重要还是找专业公司啊.

网友:
之前硬盘坏道,有张照片直接少了一种颜色。。。。。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
目前在一点一点往外拷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
目前在一点一点往外拷贝了~~~

也不说下最终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啊~~
非计算机专业,见笑了~~~
非常感谢啊~~~

找到坏道所在扇区,用无损分区软件,把坏扇区调整成一个新分区。
理论上应该可以只把坏道挑出来,实际上前后都要加余量。
我的160g硬盘自己搞过,封了几百兆吧,记不清了。
分完以后再把这个分区删除,这样电脑就不会再去读那个地方了,避免扩大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说下最终用的是什么方法。

呵呵,最终的办法就是最笨的办法啊!!!不好意思说呀!!!
搞个外置硬盘盒,当作移动硬盘挂载到正常的电脑上,如果不能识别就重新插拔,在能够识别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往外拷贝能够拷出来的文件。
尽量拷贝呗。
等实在没法拷出来剩余数据的时候再大胆的试试其它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坏道所在扇区,用无损分区软件,把坏扇区调整成一个新分区。
理论上应该可以只把坏道挑出来,实际上 ...

谢谢了,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