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主轴电路请教

楼主(2013-10-0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图片中红圈内的元件的作用,目前我把4N35换成了EL817,IRF640换成了IRFP250,但是那个220电阻冒烟烧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指点!

网友:
会不会C3短路了?

楼主:
下班回家量一下,那个FR307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是续流的吗?

楼主:
4n35和EL817能替换吗?

网友:
我觉得主轴两端的RC起滤波作用,烧电阻的话,说明RC吸收电路与主轴电感不配,可以增大电阻阻值或减小电容容值尝试下
4n35和EL817能替换吗? 这个不是很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头试试,我看了阿莫的主轴图里面没有这个电阻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4V的电机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