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3-10-08):
我使用的是16M的晶振,芯片型号是PIC16f883,我使用定时器0,初始值位0X08,分频比为16,根据计算:
16*4*1/16*250=1ms这个应该是1ms中断一次,可是我用数字示波器测试波形的时候,发现是4ms中断一次,是不是我计算错了,还是单片机可以降频,几乎是降4倍啊,这个导致我使用PWM的时候,原本产生36k,结果只产生了9K,是不是需要设置配置位...还是其他的那些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调到X10档量一下晶振

网友B:
既然MCU工作了,晶振肯定是起振了的,没必要用示波器测量了!
PIC单片机不太熟,但从楼主的计算方式“16*4*1/16*250=1ms”可能有点问题,定时器时钟周期应该是一个机器周期,而不是一个指令周期!楼主可以去确认一下!

网友C:
确认下,定时器时钟从哪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MCU工作了,晶振肯定是起振了的,没必要用示波器测量了!
PIC单片机不太熟,但从楼主的计算方式“16*4* ...

是指令周期,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调到X10档量一下晶振

晶振已经换过了,是16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下,定时器时钟从哪分出来的?

这个从哪里看,不是从晶振来的么...........

网友D:
帮你顶起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顶起来  哈哈

谢谢帮顶.............没有人可以回答么..........

网友E:
一个是外部晶振可能使能了4倍PLL,另外就是内部指令周期是Fosc/4,看lz公式只有1个4,应该是漏了哪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外部晶振可能使能了4倍PLL,另外就是内部指令周期是Fosc/4,看lz公式只有1个4,应该是漏了哪一个吧 ...

可是我并没有设置倍频啊................

楼主:
现在又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把外部晶振去掉,单片机依然可以工作,我改OSCCON里面的IRCF时,发现时间和这个是吻合的,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单片机FOSC一直使用的是内部晶振,但是我设置的是HS模式的配置位,且将内外时钟切换模式关闭了,应该不会使用内部晶振的啊。。。。。。。还有会是什么问题呢,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单片机坏了....换一个就OK了....另外谁如果有关晶振的问题不懂得话,可以问我,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把晶振算是搞懂了吧.....

网友:
没错啊
16M FOSC/4= 4M FOSC = 0.25uS
0.25uS*16 = 4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