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拆机的DSP芯片还能用吗?会不会锁定了?

楼主(2013-10-08):
如果可以,找个产品把引脚印出来不就是个现成的开发板吗?

网友A:
做成成品的话,基本都锁定加密。

网友B:
FLASH的话都应该可以重烧的吧.

网友:
高端的dsp  比如6000  5000 基本不加密吧  程序都是片外的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成成品的话,基本都锁定加密。

高端的dsp  比如6000  5000 基本不加密吧  程序都是片外的flash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端的dsp  比如6000  5000 基本不加密吧  程序都是片外的flash

哈哈,只用过2812,还以为都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只用过2812,还以为都一样呢。

我也是好奇 ,就问问

网友:
买个产品不是比买个开发板还贵!而且什么资料都没有,还得自己拿万用表测电路!也没有参考代码!用这种方式学习,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SH的话都应该可以重烧的吧.

TI 的C2000如果加密了,是不能擦除的,必须知道原来烧进去的加密密码

网友:
内部flash的应该是可以加密的吧?外部的怎么加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