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奇葩的问题,怀疑是代码被优化(已经解决,如何结..

楼主(2013-10-08):
直接上图:

无论我怎么发 0x00,P0上面的等就是不亮!
但是我这样改,发送 0x00,之后P0上的等久两了。
修改如下:
Receive_2_Arr[Receive_2_Count] = temp;

然后我试着改了一下,这样:
volatile uint8 Receive_2_Arr[10];
volatile uint8 Receive_2_Count = 0;
结果还是不行。。。

最后我把代码优化等级减小,但是总是改不了。。。
如图:

无论我怎么改,点确定之后,再次打开还是原来的样子。

希望各位师哥师姐帮帮我。谢谢了。

已经解决,请问如何结贴。。。
把优化等级改到3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keil c51 酒精考验,一般没问题,这种情况先看自己是不是“七八”

网友A:
串口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函数是否有重入,中断函数是否用了using 关键字,好好查查吧,对不熟的东西不要妄下结论

网友:
改成7試試。

网友B:
怀疑是代码问题,把串口部分去掉,只操作P0试下

网友:
嗯,怀疑波特率设置问题

网友C:
参考LS各位的意见,这里再加一条:

Receive_2_Count 可能早超过10,数组溢出了。。也许跑飞了。。。

总之,代码不严谨加上新手,出这样的问题难免的。。多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代码问题,把串口部分去掉,只操作P0试下

试试他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接收的数据对不对,函数是否有重入,中断函数是否用了using 关键字,好好查查吧,对不熟的东西不要妄下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Uart1_ProcessIRQSrc();
}

串口是正常的,我给他发送0x55或者0xaa,然后赋值给P0都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LS各位的意见,这里再加一条:

Receive_2_Count 可能早超过10,数组溢出了。。也许跑飞了。。。
Receive_2_Count = 0;
Receive_2_Arr[Receive_2_Count] = temp;

其实这样也不行,所以不是Receive_2_Count 超过10的问题,这些基本的我都测试很多次了!
其实我用的是STC15的问题,我感觉还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代码问题,把串口部分去掉,只操作P0试下

单独给P0流水灯是很正常的,又或者给他赋值0x55 0xaa 这些显示都很正常。

网友D:
直接判断temp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给P0流水灯是很正常的,又或者给他赋值0x55 0xaa 这些显示都很正常。

那应该是你的代码有问题,一条一条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判断temp可以么?

谢谢,已经解决了~
代码优化等级太高,导致代码被优化的问题!

顺便问问怎么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你的代码有问题,一条一条排查吧

谢谢,已经解决了~
代码优化等级太高,导致代码被优化的问题!

顺便问问怎么结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代码优化等级太高,导致代码被优化的问题!

代码优化等级高就产生问题,原因可能是你程序没有写好.
你不让编译器优化某些你认为不能优化的部分的.

不用结贴的吧,好像是.

网友:
呵呵  弄好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代码优化等级太高,导致代码被优化的问题!

如果是因为优化等级太高,那应该要好好检查代码才行。我一般都是开最高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