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系列是否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3-10-08):
PIC24F系列是否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意思是不需要先下载引导文件?

网友A:
这是不行的 好像有usb口的可以修改文件使得通过usb下载

网友B:
STC5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行的 好像有usb口的可以修改文件使得通过usb下载

必须通过仿真器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51就可以.

51的厂家已经烧写了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51的厂家已经烧写了固件

这样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固件先烧进去,程序打开SELFPROGRAM,串口接收再自编程.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187-1-1.html
也在这个论坛

还可以参考这个
http://share.eepw.com.cn/share/download/id/70674

可以用串口

还有这里
http://www.microchip.com/search/ ... =2&q=bootloader

就是要自己折腾

网友C:
官方给的AN1157号文件就是你要的串口下载引导文件

要是你是没有任何下载工具才来问这个问题的话
自制一个JDM Programmer和使用PICPgm下载其实不会太难

最精简的JDM Programmer下载电路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Simple-JDM-PIC-Programmer/

win7x64也能用的PICPgm
http://picpgm.picprojects.net/

网友:
PIC 要是像stm32那样就好了,想学PIC,冲着他的低功耗,但是迟迟不敢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给的AN1157号文件就是你要的串口下载引导文件

要是你是没有任何下载工具才来问这个问题的话

谢谢,好长时间没逛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187-1-1.html
也在这个论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