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大电流带使能脚的DC/DC芯片

楼主(2013-10-08):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DC/DC降压芯片,要求:
1.带使能管脚;
2.输出电流:700MA左右;
3.输出电压:3.3V左右;
4.封装要小,最好类似于以下这种形状:

网友:
这也叫大电流?

网友:
700兆安?还是700毫安?

网友:
看封装明显是毫安。。各大芯片厂都有匹配搜索的。你去TI搜搜试试。

网友: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roducts/detail.php?id=312

600mA

网友:
4楼说的
TI有很多 推荐一个 LM2841   SOT-23-6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