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提供一个10~12V输入 150V左右的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2013-10-08):
希望朋友们给指导

网友A:
电流要求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求如何

要求不高,偏置电压用的

网友B:
3842可以实现

网友:
找找台湾产的mcu,好多都带冷光驱动的,只要加个三极管和电感之类的就可以到150V了

网友C:
TL494+高频变压器推挽

网友:
看看这个 纹波超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94+高频变压器推挽

有没有不带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可以实现

有电路吗?最好不用变压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吗?最好不用变压器的方法

随便百度一下吧,很常见的,只要一个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