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

楼主(2013-10-08):
求一个LC振荡电路,要求输出的是方波,本人用来测电感用的

网友A:
伸手党啊..

网友B:
输出方波,就用单片机咯。

网友C:
用个74整一下形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方波,就用单片机咯。

不行啊,我用来测电感的,电路产生方波,我用单片机捕获,然后算出频率,最后根据频率算出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手党啊..

呵呵,新手,对电路不太熟悉

网友A:
这种电路书上,网上多的是啊,你的描述又不具体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74整一下形不就得了。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还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书上,网上多的是啊,你的描述又不具体详细.....

好像大多都是输出正玄波的,我想要的是方波

网友:
有一本书....<<振荡电路..>>什么的...

网友A:
方波比正玄波更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比正玄波更简单啊..

大哥,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哎,方波就用555或者MCU,一点都不会就不做自己做,买现成的啊,有万用表可以测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我用来测电感的,电路产生方波,我用单片机捕获,然后算出频率,最后根据频率算出电感 ...

可以用单片机产生方波,再用单片机捕获,然后算出频率,最后根据频率算出电感 ....

网友:
什么频率?用74HC14搭一个多谐振荡器。数电书上有。

网友:
用比较器做。坛子里有。
LC ME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还是不太懂

74HC14,正弦波进去,方波出来。

网友:
买个有源晶振,出来的直接就是方波了。

网友:
加个比较器呗

网友:
我建议楼主买个信号发生器。想要什么样的方波都可以。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接成射极耦合的LC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