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28A IO配置后无动作

楼主(2013-10-08):
使用MEGA128A时遇到一个纠结的怪现象,io口配置输出高电平,尽然没有电位。熔丝配置: 在程序里对EEPROM写一个固定的数,然后读出,和之前写的数一样,mcu应该的运行起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io输出没反应,纠结了很久,求大侠指点!

网友:
103兼容模式?还是用JTAG方便

楼主:
int main( void )
{
    WDTCR |= 0x18;
    WDTCR = 0x00;
     __EEPUT(0x22,0x45);
    DDRA = 0xc0;
    PORTA = 0xC0;
    DDRE = 0x60;
    PORTE = 0x60;
    while(1)
   {
       __delay_cycles(500000);
       // __EEPUT(0x15,0x80);
   }
}

楼主:
用IAR 编译器写的

楼主:
禁止103兼容模式     用ISP 下载

网友:
看门狗关掉!开了看门狗又没有定时喂狗,程序就复位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IAR里面芯片型号要选正确。

楼主:
芯片型号选择准确 cpu=m128a       WDTCR |= 0x18;  WDTCR = 0x00;这两句就是关看门狗的!   难道你们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会不会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选择准确 cpu=m128a       WDTCR |= 0x18;  WDTCR = 0x00;这两句就是关看门狗的!   难道你们没有 ...

会不会没执行到那一句
试试看这样行不行,另外不能用JTAG仿真吗?
还有就是M103的兼容模式,会有影响,具体什么影响不太记得了。

int main( void )
{
    WDTCR |= 0x18;
    WDTCR = 0x00;
     //__EEPUT(0x22,0x45);
    DDRA = 0xc0;
    PORTA = 0xC0;
    DDRE = 0x60;
    PORTE = 0x60;
    while(1)
   {
       __delay_cycles(500000);
       // __EEPUT(0x15,0x80);
   }
}

网友:
    DDRA = 0xc0;
    PORTA = 0xC0;
    DDRE = 0x60;
    PORTE = 0x60;

这就是输出?高电平?!

楼主:
楼上的大侠,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不理解!手上没有jtag仿真器,所以....我做过测试,程序确实能在主函数while(1)里运行!我之前是是用mega16调试好了,只是现在升级改成了128A,所以纠结中....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