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制作基于51的安卓蓝牙小车 同时加求助

楼主(2013-10-08):
   无聊做来玩的东西,也许拿来当毕设。
   安卓上位机通过蓝牙控制51主控的小车。说白了,就是一个玩具。
   安卓上位机自己写(从零学起)。这个上位机在暑假的时候就已经写好,并且调试通过,但是人懒(其实不想焊板子)。于是一直拖延到现在,国庆无聊,就做了个测试品来玩玩。
   小车由3节5号电池当做电源,主控是12系列的51单片机,电机驱动是用成品L298N模块,蓝牙串口通信。
   下面是一些图片。
   软件界面

  实物图

   3节南孚电池,才能带动跑2分多钟,然后,就驱动不了电机了。
    个人认为是电机驱动模块功耗的问题。
    在此,想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用H桥驱动电机比较节能?
     还有,用什么方式能延长小车的行驶时间?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51跑安卓???????????????????????????????????????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跑安卓???????????????????????????????????????

怎么看的帖子!
安卓上位机~~~~

网友:
用继电器效率比较高。你的电机是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跑安卓???????????????????????????????????????

安卓上位机- - 51当控制芯片

网友B:
小车不错啊,我一般用汽车cd机芯上的电机驱动 像BD7961  BA5983  等,很省电,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不错啊,我一般用汽车cd机芯上的电机驱动 像BD7961  BA5983  等,很省电,也很方便 ...

哦 谢谢 我去找下相关资料

网友C:
软件放上来玩玩啊

网友:
我擦    这还是声控的  不错

网友:
LZ,,能不能开源下硬件怎么连的!!

网友D:
是不是你电池用久了  换个电池呗

网友D:
楼主 用什么软件写的 上位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放上来玩玩啊

上位机软件还有显示bug,因为我写的时候偷懒- - 如果你要到时候上传= = 过段时间源代码也开放- - 虽然代码写得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用什么软件写的 上位机程序

eclipse 写的安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电池用久了  换个电池呗

新买的南孚- -

网友:
我用手机电池改装到玩具车上可以跑半个小时,比南孚好用多了。

网友E:
楼主蓝牙用的是什么,蓝牙程序也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2013-11-10):
引用 网友E:
楼主蓝牙用的是什么,蓝牙程序也是自己写的吗

TB上的蓝牙模块 连接到单片机串口 就可以了 蓝牙程序 安卓的要自己写 单片机的 就写个串口接收程序

网友F:
楼主,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安卓也是0,求你推荐几本书学习一下,还有eclipse用的是多少版本的,代码什么时候开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安卓也是0,求你推荐几本书学习一下,还有eclipse用的是多少版本的,代码什么 ...

首先 我花了一段时间看了MARS的android开发视频,对安卓和一些关键组件,开发架构有个了解,然后多看代码
反正我写的代码 功能能实现 但是很多语句写的很差 现在准备上传--

楼主:
APK
APK文件附上  由于偷懒 只做了符合我手机分辨率的 其他的能用但是显示上会有问题 如果发生强退 是因为没有连接设备 然后调用了蓝牙发送的函数导致(其实 又是我偷懒 懒得写保护)
源代码
Manifest 文件中记得添加蓝牙的权限
代码写得很烂 只能实现功能 可观性之类都很渣 不要吐槽- - 我还是学生

"Up"  "Down"  "Left"  "Right"  "Stop"  "RU"  "LU"  "RD"  "LD"
"HSpeed"   "MSpeed"        "LSpeed“
以上是单片机从蓝牙发送到单片机串口的信息,单片机更具以上信息对车进行控制

网友(2014-06-13):
引用 楼主:
APK
APK文件附上  由于偷懒 只做了符合我手机分辨率的 其他的能用但是显示上会有问题 如果发生强退 是因为 ...

支持blue car!

这个UI已经很漂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安卓也是0,求你推荐几本书学习一下,还有eclipse用的是多少版本的,代码什么 ...

我有也有这个想法,还在研究蓝牙主怎么连接,并输入验证码。买了一本书安卓的。看了看貌似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也有这个想法,还在研究蓝牙主怎么连接,并输入验证码。买了一本书安卓的。看了看貌似很复杂 ...

其实很简单的 说白了 就是调用库函数
如果以前经常写单片机的
可能要转变思维,因为java毕竟是面向对象的了

网友:
好呀,楼主,我顶你。我顶顶顶。

网友:
不是H桥能省电
而是pwm控制比较省电的
另 想延长小车运行时间
通常都是选用大容量电池

网友:
想法超前啊???

网友:
现在比较超前的应该是手机wifi遥控
而且带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