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开源LCR,软件,程序,电路图,外壳等图纸齐全

楼主(2013-10-09):
文字就不多说了,直接上图,详细的内容请下载http://pan.baidu.com/s/17S5nP

网友A:
能给个原始的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原始的地址吗?

http://www.elektor.com/magazines/2013/may/500-ppm-lcr-meter-(3).2457846.lynkx

网友B:
没有找到原理图呀?

网友C:
这不就是elektor连载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原理图呀?

原理图有啊,在110758-W3-NEW.zip压缩包里,那里包括BOM,外壳尺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elektor连载的那个吗?

是的,这个帖子,之前也有楼主发过,但好像不全,后来我在原网站下载后上传在百度网盘,便于大家学习与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有啊,在110758-W3-NEW.zip压缩包里,那里包括BOM,外壳尺寸等

没有找到,重新下载又有了.我想是我不小心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有啊,在110758-W3-NEW.zip压缩包里,那里包括BOM,外壳尺寸等

表示没有找到按键和显示板的资料,只有底板的PDF和软件

网友A:
我可以帮你们免费打版,谁出元件啊?做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们免费打版,谁出元件啊?做个玩玩。,

元件好像不好买

网友A:
运放可以换,模拟开关换常见的就可以了,别的就一个ADC,要去买。需要自己淘宝了。

网友:
已经关注了一段时间,元件型号比较偏不好搞,现在才攒了一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放可以换,模拟开关换常见的就可以了,别的就一个ADC,要去买。需要自己淘宝了。

直接用CPU内置的ADC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CPU内置的ADC不行吗?

看别的资料,用的是1700系列的积分型的adc,精度能到5位,好像还没有内置能到5位数的adc的单片机吧。4096算是高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别的资料,用的是1700系列的积分型的adc,精度能到5位,好像还没有内置能到5位数的adc的单片机吧。4096 ...

用过采样提升下,免强也可以到5位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过采样提升下,免强也可以到5位数

这个是不一样的。标称12位的,在温漂和线性度和实际精度方面不可能有分离的adc那么好,参考也不是很容易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一样的。标称12位的,在温漂和线性度和实际精度方面不可能有分离的adc那么好,参考也不是很容易 ...

哪是当然,不过用CPU过采样,有助于降低成本及小型化,适当降低点精度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
有没有套件出?

网友E:
110758-W3中原理图:信号是用PWM加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做的,然后再接1kHz、10kHz有源低通滤波。这部分电路个人感觉完全可以用STM32的DAC直接输出所需波形简化电路。至于ADC利用STM32内部ADC即可,前面的程控放大器做的好的话,不需要这么高位数的AD。DAC8811是乘法型DA,用来鉴相。整个电路就是自由轴LCR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0758-W3中原理图:信号是用PWM加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做的,然后再接1kHz、10kHz有源低通滤波。这部分电路 ...

DAC8811是乘法型DA   这个没仔细看,还没注意到。

用乘法型的是直接取两个ad通道的乘积,省去了单片机运算的步骤。

网友:
       这个就是elektor上第三期开始连载的那个500PPM的LCR,之前论坛里就已经有帖子讨论了。里面的关键是那个单片机,16 BIT/1MSPS采样的,超强,淘宝上查了下价格也是超强。这个也是用DFT方式来取代传统的锁相环鉴相器来实现输入信号的实部虚部分离,然后电子开关切换V/I通道,最后把这些数据计算得出Z /RS /X等所需的参数的。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也是自个设计DIY了个LCR的实验电路板自己学习玩玩的,LCR模拟信号通道方面都是传统的I/V转换+仪表放大器电路+电子开关来实现,模拟电路部分自个用单面感光板DIY的,数字电路方面没有画板,暂时用的网上买的STM32开发核心板,计算结果通过UART输出到PC上看,本来2月份的时候就完成了制作,已经可以很准确的测量LCR的参数了,不过一直懒惰没有去做人机界面,只是用串口看数据,只能算是实验成功了,设计制作道路上的问题基本上都了解解决了,后来兴趣又移到别的地方了,就扔在一旁大半年,前些日子闲着搞了块TFT接上去想把这个玩意完成,好当个仪器用,线都接好了,然后又懒惰了,一直拖着,发现自己真实太懒惰了

网友F:
纯粹自个玩玩学习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完成度,很乱,电路方面IV量程切换这部分都是用的拆机继电器,因为一般电子开关RON都要快100欧了,都赶上量程电阻100欧了。一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算了,我还是过会空了之后整理下,另外开个帖子,跟大家分享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10758-W3中原理图:信号是用PWM加开关电容低通滤波器做的,然后再接1kHz、10kHz有源低通滤波。这部分电路 ...

1、我实地试验用STM32自带的DAC效果不好,相位不稳定,计算结果导致角度跳动很大,副参数没法看
2、STM32内部ADC效果也很不好,12BIT分辨率太低,计算出来的结果也是只有主参数比较稳定准确,副参数只能参考
3、他的这个设计不是传统的自由轴法鉴相,也是采用DFT计算来分解实部虚部的,那个DAC8811不是鉴相用的,是来调整V/I放大后的信号,达到最佳的采样幅度的

网友:
这货,就是元器件,真是啰嗦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我实地试验用STM32自带的DAC效果不好,相位不稳定,计算结果导致角度跳动很大,副参数没法看
2、STM32 ...

为什么相位会不稳定?不是用DMA加DAC输出吗?官方有直接输出正弦的例子

网友:
正弦波生成就是用官方的例子实验的,DMA+DAC输出,用示波器看挺稳定的,但是ADC采样DFT计算出来后,相位总是会变化,具体也想不透,估计是DAC的设置时间有关系,后面还是改成用PWM方式产生方波,然后使劲用LPF滤波效果最好

网友:
挺不错!特别是电路转换这部分!

网友:
以前坛友传过13年的杂志,礼拜你有全套的资料,程序他也找到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809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纯粹自个玩玩学习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完成度,很乱,电路方面IV量程切换这部分都是用的拆机继电器,因为一 ...

33楼正解.期待您开的LCR帖子.

网友:
也想用FPGA实现一下LCR

网友:
LCR标记下

网友(2013-12-05):
多谢分享,准备自己diy一台

网友(2014-11-16):
谢谢,要做一台试下

网友:
不错,不是道精度等的范围。

网友:
网站进不了了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
mark   国外开源LCR,软件,程序,电路图,外壳等图纸齐全

网友(2014-12-16):
好像不容易做! 不知道裡面的零件是否都買的到?

网友:
mark   国外开源LCR,软件,程序,电路图,外壳等图纸齐全,
关注。谢谢分享

网友(2015-05-11):
提醒后来的7楼的链接请复制了再开,不然404.

网友:
mark   国外开源LCR,软件,程序,电路图,外壳等图纸齐全,

网友:
这个DIY的要多钱呀?

网友:
链接失效了。。。

网友G(2015-09-20):
我出元件,谁打样,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出元件,谁打样,一起玩。

我赞成;支持所有原件吗?

网友:
看起来很酷~

网友G:
支持所有元件,Tel:18202117838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所有元件,Tel:18202117838

提前谢谢;我这边先把图纸整下;联系你。

网友:
不用谢,你把图纸发过来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前谢谢;我这边先把图纸整下;联系你。

你的图是照抄原图纸的      还是改进过的  比如DAC  MCU是选其他什么型号的

网友:
百度下载不了呢?

网友H:
我这里有成品出售,电路有改动,(电源部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210514702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我实地试验用STM32自带的DAC效果不好,相位不稳定,计算结果导致角度跳动很大,副参数没法看
2、STM32 ...

不懂啊,是不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网友(2020-02-21):
大神链接失效了,能否重新发一份,感谢感谢

网友:
“链接错误没找到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有成品出售,电路有改动,(电源部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210514702  ...

“很抱歉,您查看的宝贝不存在,可能已下架或者被转移。”

网友:
谁造出来,跟买一台

网友(2020-07-05):
再次拜读学习

网友(2020-10-25):
国外的 访问不了了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之前的链接失效了,您能否重新发一下。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之前的链接失效了,您能否重新发一下。

我找下看硬盘里的还在不

网友(2021-06-21):
引用 楼主:
我找下看硬盘里的还在不

楼主,可以重新发一下链接么,之前发的链接失效了

网友(2021-08-26):
确实链接打不开了!

网友(2023-11-16):
https://www.elektor.com/elektor-2-mhz-lcr-meter-kit#reviews
项目有更新了,所有资料均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