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GA(256管脚)封装的 布线问题?

楼主(2013-10-09):
我用的 BGA封装的FPGA,有256个管脚,焊盘间距1mm,我设定的线宽为6mil ,间距为6mil,扇出过孔内经为0.3mm,外径为0.5mm,
这样 的设置,是不是 不可能用两个布线层将所有的管脚都引出??   最外边两排是 在top层引出,再向内2排 在bottom层引出,但中间还有管脚没有引出, 大家有没有好的策略 ,用两个布线层完成布线? 见下图,其中高亮的为 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A:
给楼主参考。

所有的IO都引出来了,因为IO全用了。

线宽6mil, 线距5mil.

楼主的问题在于,不要先把中心所有PAD先打孔。 这个打孔是跟走线有关的,你先全部朝一个方向打孔了,反而影响将来的走线。

每个PAD都可以朝4个方向打孔,根据走线,每个PAD的打孔是灵活的。不要全朝一个方向。

如果层数够的话,朝一个方向当然可以。很顺,很漂亮。

两层全拉出来,就不能按常规了。

补充一点。

0402的电容两个脚,刚好和1mm间距的BGA的两个脚重合。可以把电容PIN封装改成圆形,刚好放在BGA背面,这样不影响走线。

如图,每个VCC脚的反面都放了一个电容。

网友:
学习了
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B:
FBGA 双层可以实现?
求指导呀,能省不少钱!

网友:
要4层吧?

楼主:
to  rising_sun
非常感谢!你的板子 扇出 是通孔还是盲孔  ?

另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是不是 可以在 分割  电源层 走线呢 ?!出了BGA封装的外围,马上 过孔到top或bottom,不影响 电源层的 连续性
是否会影响到  信号质量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参考。

所有的IO都引出来了,因为IO全用了。

学习了。之前设计STM32迷你核心板外扩了BGA56脚的MCP存储芯片就感觉已经到极限了,原来2层板还能布出BGA256的板子,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rising_sun
非常感谢!你的板子 扇出 是通孔还是盲孔  ?

我没在电源层走线啊。

通孔,这个还搞埋盲孔就太夸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BGA 双层可以实现?
求指导呀,能省不少钱!

4层,不是两层。

除非只用到很少的IO,不然没法2层吧。

如果有2层走完的大师,可以过来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之前设计STM32迷你核心板外扩了BGA56脚的MCP存储芯片就感觉已经到极限了,原来2层板还能布出BGA2 ...

4层啊。

两层拉IO出来,中间一个地层,一个电源层。

如果用到很少的IO,可能可以两层搞定吧。 不过我没有试过。

我做这个N多年了。 拉IO和分配引脚还是比较熟练的,呵呵。

网友:
哦,那没戏。
我看你就红,蓝两种颜色的线。。还以为能牛B到双层走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之前设计STM32迷你核心板外扩了BGA56脚的MCP存储芯片就感觉已经到极限了,原来2层板还能布出BGA2 ...

应该是2个布线层吧,电源层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不是两层。

除非只用到很少的IO,不然没法2层吧。

双面板走BGA ?   这个 我感觉地球人 都没法实现吧 ?!
像 rising_sun这样,用两个布线层实现的,已经难度很高了

网友D:
其实可以的,我这里有更多引脚的都用两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的,我这里有更多引脚的都用两层板。

哦,BGA吗?管脚是多少?

楼主:
感谢  rising_sun,
参考你的设计,我布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的,我这里有更多引脚的都用两层板。

贴个图过来看看,想看下。 学习学习呢。

网友:
有种情况是可以。

1mm间距的BGA,如果球径设为0.4。

则 PIN与PIN之间间距是 0.6.

如果将线宽线距设为0.12(大概5mil,差不多的PCB厂都可以做到。),这样两个PIN之间是可以拉两根线出来的。 两根线,3组线距。 (0.12*5 = 0.6)

两个PIN之间能拉2根线出来,这样节约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多了。

网友:
0402的电容还真管用哦,我背面就用了几个0603,放不下就没放,其他用到电阻电容的地方都是0805,受教了。怎么都喜欢画任意角度的线,这样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