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充电器,指示灯一般如何指示?

楼主(2013-10-09):
最近做一个MPPT给锂电池充电的充电器,指示灯为红绿双色。我看一般的充电器是充满或未放电池绿灯亮,充电中红灯亮。
我想加入更细致的指示,规划:绿灯闪为充电,根据充电电流调节闪烁的快慢,充满之后灭掉;
红灯指示故障,比如电池没电,没有接电池,或输出短路,或者充电器过热。
请问这样可以吗?会不会别人不容易搞懂?

网友:
Mppt不是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吗

楼主:
客户要求比较郁闷:90W太阳能电池板输入、12V车充输入、12.6V3A横流充电器 共3种输入方式。我同一用MPPT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最好不要搞太多花样.给业内人用还可以,给外行人用,最好是BC式的使用方法

楼主:
现在决定这么搞:红灯长亮为故障,红灯闪为充电(充电电流大则快闪);绿灯长亮为充满。

网友:
一共4个状态,2个闪烁,2个不闪,别搞太复杂

网友:
帮你顶  高手来帮忙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