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遇一奇怪的问题,有关PIC18F46K22的波特率发生器16位模式

楼主(2013-10-09):
首先我是采用8位模式BAUDCON1bits.BRG16 = 0; TXSTA1bits.BRGH = 1; 高波特率 在19200~2400通讯正常,到38400就通讯不上了.
后来我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采用16位模式,38400就可以通讯上了. 我以为我哪里写错了,反复试了两次一样结果.(可能是经过光耦的波形不太好,在采用16位模式误差可能更小了的原因)
我做的是MODBUS 485 通讯, 光耦用的就是PS2501 上升沿3us,下降沿5us;它的理论值可以达到76.9k, 我搜了一下坛里的帖子,都推荐用6n137,我看没那个必要吧; 有的网友只做到了9600. 我想参数设计好了是可以做到38400bps的.
我用的是2个光耦,还可以用Bootloader写代码不错,用三个光耦就不可以用Bootloader的了,因为官方的代码没有控制发送接收使能端的功能!

网友A:
光耦上升沿下降沿你给的参数, 输入条件是什么? 应该还是光耦响应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上升沿下降沿你给的参数, 输入条件是什么? 应该还是光耦响应速度的问题. ...

光耦的上升沿下降沿当然是数据手册上的.
输入条件,通讯规约,还有什么输入条件吗?
响应速度High-speed switching已经说明
而且我并没有改变硬件,只是改变16位模式而已,就通讯上了.晶振是11.0592的,不存在除不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