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GUI界面不够华丽啊!

楼主(2013-10-09):
如图,想让STM32跑GUI,还要在7寸屏上。有什么好建议不?

网友:
zlggui控件少的可怜!

网友:
ucgui  有源码  还算漂亮吧  其他没得选了  st的ti的microchip的都不好看

网友:
不要源码用emwin吧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lcui.org

http://github.lcui.org/zh-cn/screenshots.html

网友:
ST不是有个UI的库?

网友:
感觉emwin太大了,有没有性能不错,不太庞大的gui

网友:
在项目中一直没用到过TFT,都是用的12864或段码LCD。

网友:
要简单体积小的GUI,又要界面华丽美观,只有一个办法—
贴BMP图片。

网友:
rt-thread用的ftk似乎挺好。没用过,不知道效率和稳定性如何。

网友(2015-07-08):
如果贴图的话还是要美工好才行,否则做的也不好看,不过做界面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lcui.org

http://github.lcui.org/zh-cn/screenshots.html

不错。收藏之。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B:
不错。收藏之。

不错 收藏一下

网友(2016-08-29):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lcui.org

http://github.lcui.org/zh-cn/screenshots.html

感觉这个真心不错,下载了,回头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zlggui源码你们在那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lcui.org

http://github.lcui.org/zh-cn/screenshots.html

这个单片机不能用吧,比如STM32

网友:
用jpg图片.

请美工做图.

网友:
飞思卡尔有个PEG的gui,c++的,跟电脑编程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lcui.org

http://github.lcui.org/zh-cn/screenshots.html

不错,收藏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www.lcui.org

http://github.lcui.org/zh-cn/screenshots.html

这个 STM32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