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抽头变压器怎么产生负电压

楼主(2013-10-09):
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100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的。求大侠解答啊

网友A:
C22和D6构成半波整流,C22做粘半波整流的滤波电容,因此只有6压电压。D7用于对6V倍压,产生12V负压。

网友B:
倍压整流.

网友C:
这个不是单抽头的  出来的是三根线+ G -  下面的电容是半波整流产生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2和D6构成半波整流,C22做粘半波整流的滤波电容,因此只有6压电压。D7用于对6V倍压,产生12V负压。 ...

能说说具体的电流流向吗,关键是不知道那个C22起什么作用,
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吗?谢谢啦
还有什么是粘半波整流的滤波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单抽头的  出来的是三根线+ G -  下面的电容是半波整流产生负压

相当于是单抽头的,那个是继电器,用来换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当于是单抽头的,那个是继电器,用来换挡的

确实,刚刚没有看清。那个桥中间接地了,相当于地,电压是相对的,对于中间的地,反向电压出来的就是负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刚刚没有看清。那个桥中间接地了,相当于地,电压是相对的,对于中间的地,反向电压出来的就是负极 ...

能说具体点吗,那个电流的流向是怎么样的或者具体的原理
负电压的值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那个电流的流向是怎么样的或者具体的原理
负电压的值是怎么计算的啊 ...

这个电源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的、就是坛子里面开源的那个吧。
二极管并联的那些电容可以不要吧,具体什么作用不知道,当时我做的时候没有用。
那个你直接标注正负极,话电流应该没问题吧。那个C22就当做耦合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的、就是坛子里面开源的那个吧。
二极管并联的那些电容可以不要吧,具体什么 ...

恩,是的,就是坛子里的,就是这块搞不懂所以提出来问问,呵呵
二极管并联的电容c27、c28应该是滤波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压整流.

楼主能详细解答一下吗,小虾脑子慢啊,现在还没想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能详细解答一下吗,小虾脑子慢啊,现在还没想过来

先看看工作原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4591.htm

然后简化原电路(去掉那些0.022的电容),然后分析正负半周电流的流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工作原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3264591.htm

然后简化原电路(去掉那些0.022的电容),然后 ...

亲,我的图和这个图不一样啊,这个图能看的懂,它的输入端直接输入的是交流电,我的输入是经过整流桥的。
小虾刚刚初学有各种不懂啊,还望大侠们多多引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我的图和这个图不一样啊,这个图能看的懂,它的输入端直接输入的是交流电,我的输入是经过整流桥的。 ...

这个还真不好说清楚,我画个简化图,分析如下:

正半周充电比较好理解,负半周时有两个电流回路,主回路必须有负载,且I1必须要大于I2,否则二极管不通,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说清楚,我画个简化图,分析如下:

现在懂了,感谢楼主对小虾细心的讲解,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