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三段式状态机为啥多出几条信号线。。

楼主(2013-10-09):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状态机中没有 IDLE -> WAIT ;CMD_S1 ->WAIT ;ERROR ->WAIT的状态转移,综合出来的状态机却存在,这是什么问题,求解?

module cmd_top(clk,rst_n,data_start,led,cmd_in,cmd_out,tx_en,buzer,camer_start,tuoluo_start,cmd_reg);
input clk,rst_n;
input data_start;
input[7:0] cmd_in;
output [7:0] cmd_out;
output tx_en;
output [3:0] led;
output buzer;
output camer_start;
output tuoluo_start;      // tuoluo tx_data  start
output [7:0]cmd_reg;
/*................................................*/
reg [3:0] led;
reg [7:0] cmd_out;
reg tx_en;
reg camer_startr;
reg tuoluo_start;
reg buzer;

reg [7:0] cmd_reg;
reg [7:0] cmd_reg0;
reg [7:0] cmd_reg1;
reg [7:0] cmd_reg2;
reg [7:0] cmd_reg3;
reg [7:0] cmd_reg4;

/*..............................................*/
reg [15:0] cstate;
reg [15:0] nstate;
parameter ERROR        = 16'b0000_0000_0000_0000,
          IDLE         = 16'b0000_0000_0000_0001,
                  CMD_S1       = 16'b0000_0000_0000_0010,
                  LED_ON       = 16'b0000_0000_0000_0100,
                  LED_OFF      = 16'b0000_0000_0000_1000,
                  IMAGE        = 16'b0000_0000_0001_0000,
                  BUZZER_ON    = 16'b0000_0000_0010_0000,
                  BUZZER_OFF   = 16'b0000_0000_0100_0000,
                  TUOLUO_ON    = 16'b0000_0000_1000_0000,
                  TUOLUO_OFF   = 16'b0000_0001_0000_0000,
                  CHANNEL_CALL = 16'b0000_0010_0000_0000,
                  GNC_POW      = 16'b0000_0100_0000_0000,
                  OBC_POW      = 16'b0000_1000_0000_0000,
                  DATA_POW    = 16'b0001_0000_0000_0000,
                  FIRE_POW     = 16'b0010_0000_0000_0000,
                  TRI_POW      = 16'b0100_0000_0000_0000,
                  WAIT         = 16'b1000_0000_0000_0000;

/*.............................................*/
reg [1:0]cnt_4cly;
always@(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
        if(!rst_n) cnt_4cly <= 2'd0;
        else if(nstate == WAIT) cnt_4cly <= cnt_4cly + 1'b1;
        else cnt_4cly <= 2'd0;
wire delay_4cly = (cnt_4cly == 2'b11);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always@(cstate or data_start or cmd_in or delay_4cly)
        begin
        case(cstate)
        IDLE: if(data_start) nstate = CMD_S1;
              else nstate = IDLE;

        CMD_S1: begin case(cmd_in)
              8'b1010_0000: nstate = CHANNEL_CALL;
                        8'b1100_0000: nstate = IMAGE;
                        8'b1101_1001: nstate = TUOLUO_ON;
                        8'b1101_1000: nstate = TUOLUO_OFF;
                        8'b1110_0001: nstate = LED_ON;
                        8'b1110_0010: nstate = LED_OFF;
                        8'b1110_0011: nstate = BUZZER_ON;
                        8'b1110_0100: nstate = BUZZER_OFF;
                        8'b1111_1000: nstate = GNC_POW;
                        8'b1111_1001: nstate = OBC_POW;
                        8'b1111_1010: nstate = DATA_POW;
                        8'b1111_1011: nstate = FIRE_POW;
                        8'b1111_1100: nstate = TRI_POW;
                        default: nstate = ERROR;
                        endcase
                        end
        ERROR: nstate = IDLE;
        CHANNEL_CALL: nstate = WAIT;
   IMAGE: nstate = WAIT;
        TUOLUO_ON: nstate = WAIT;
        TUOLUO_OFF: nstate = WAIT;
        LED_ON: nstate = WAIT;
        LED_OFF: nstate = WAIT;
        BUZZER_ON: nstate = WAIT;
        BUZZER_OFF: nstate = WAIT;
    GNC_POW: nstate = WAIT;
        OBC_POW: nstate = WAIT;
        DATA_POW: nstate = WAIT;
        FIRE_POW: nstate = WAIT;
        TRI_POW: nstate = WAIT;
        WAIT:if(delay_4cly) nstate = IDLE;
             else nstate = WAIT;
        default: nstate = IDLE;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tx_en <= 1'd0;
                led<=4'd0;
                cmd_out<=8'd0;
                camer_startr<=1'd0;
                tuoluo_start<=1'd0;
                buzer <= 1'd0;
                cmd_reg0 <= 8'b1110_0001;
                cmd_reg1 <= 8'b1110_0010;
                cmd_reg2 <= 8'b1110_0100;
                cmd_reg3 <= 8'b1110_1000;
                cmd_reg4 <= 8'b1111_0000;
    end
   else case(nstate)
                IDLE: begin
        tx_en <= 1'd0;
                led<=4'd0;
                cmd_out<=8'd0;
                camer_startr<=1'd0;
                tuoluo_start<=1'd0;
                buzer <= 1'd0;
        end
                CHANNEL_CALL:begin
                tx_en<=1'd1;
                cmd_out<=8'b1010_0000;
                end
                IMAGE:begin
                camer_startr<=1'b1;
                led[1]<=1;
                tx_en<=1'd1;
                cmd_out<=8'b0100_0000;
                end
                TUOLUO_ON:begin
                tuoluo_start<=1'd1;
                cmd_reg<=8'b1101_1001;
                tx_en<=1'd0;
                end
                TUOLUO_OFF:begin
                tuoluo_start<=1'd0;
                cmd_reg<=8'b1101_1000;
                tx_en<=1'd1;
                cmd_out<=8'b1101_1000;
        end
                LED_ON:begin
                led<=4'b1111;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001;
                end
                LED_OFF:begin
                led<=4'd0;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010;
                end
                BUZZER_ON:begin
                buzer=1'd1;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011;
                end
                BUZZER_OFF:begin
                buzer<=1'd0;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100;
                end
                GNC_POW:begin
                cmd_reg0<=cmd_reg0^8'b0000_0001;
                cmd_reg <= cmd_reg0;tx_en<=1'd0;
                end
                OBC_POW:begin
                cmd_reg1<=cmd_reg1^8'b0000_0010;
                cmd_reg <= cmd_reg1;tx_en<=1'd0;
                end
                DATA_POW:begin
                cmd_reg2<=cmd_reg2^8'b0000_0100;
                cmd_reg <= cmd_reg2;tx_en<=1'd0;
                end
                FIRE_POW:begin
                cmd_reg3<=cmd_reg3^8'b0000_1000;
                cmd_reg <= cmd_reg3;tx_en<=1'd0;
                end
                TRI_POW:begin
                cmd_reg4<=cmd_reg4^8'b0001_0000;
                cmd_reg <= cmd_reg4;tx_en<=1'd0;
                end
                ERROR:begin
                led <= 4'b1010;
                tx_en<=1'd1;
                cmd_out<=8'b1111_1111;
                end
                WAIT:;
                //tx_en <= 1'd0;
                //camer_startr<=1'd0;
                default: ;
                endcase
assign camer_start = camer_startr;
endmodule
   module cmd_top(clk,rst_n,data_start,led,cmd_in,cmd_out,tx_en,buzer,camer_start,tuoluo_start,cmd_reg);
input clk,rst_n;
input data_start;
input[7:0] cmd_in;
output [7:0] cmd_out;
output tx_en;
output [3:0] led;
output buzer;
output camer_start;
output tuoluo_start;      // tuoluo tx_data  start
output [7:0]cmd_reg;
/*................................................*/
reg [3:0] led;
reg [7:0] cmd_out;
reg tx_en;
reg camer_startr;
reg tuoluo_start;
reg buzer;

reg [7:0] cmd_reg;
reg [7:0] cmd_reg0;
reg [7:0] cmd_reg1;
reg [7:0] cmd_reg2;
reg [7:0] cmd_reg3;
reg [7:0] cmd_reg4;

/*..............................................*/
reg [15:0] cstate;
reg [15:0] nstate;
parameter ERROR        = 16'b0000_0000_0000_0000,
          IDLE         = 16'b0000_0000_0000_0001,
                  CMD_S1       = 16'b0000_0000_0000_0010,
                  LED_ON       = 16'b0000_0000_0000_0100,
                  LED_OFF      = 16'b0000_0000_0000_1000,
                  IMAGE        = 16'b0000_0000_0001_0000,
                  BUZZER_ON    = 16'b0000_0000_0010_0000,
                  BUZZER_OFF   = 16'b0000_0000_0100_0000,
                  TUOLUO_ON    = 16'b0000_0000_1000_0000,
                  TUOLUO_OFF   = 16'b0000_0001_0000_0000,
                  CHANNEL_CALL = 16'b0000_0010_0000_0000,
                  GNC_POW      = 16'b0000_0100_0000_0000,
                  OBC_POW      = 16'b0000_1000_0000_0000,
                  DATA_POW    = 16'b0001_0000_0000_0000,
                  FIRE_POW     = 16'b0010_0000_0000_0000,
                  TRI_POW      = 16'b0100_0000_0000_0000,
                  WAIT         = 16'b1000_0000_0000_0000;

/*.............................................*/
reg [1:0]cnt_4cly;
always@(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
        if(!rst_n) cnt_4cly <= 2'd0;
        else if(nstate == WAIT) cnt_4cly <= cnt_4cly + 1'b1;
        else cnt_4cly <= 2'd0;
wire delay_4cly = (cnt_4cly == 2'b11);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state <= IDLE;
        else cstate <= nstate;

always@(cstate or data_start or cmd_in or delay_4cly)
        begin
        case(cstate)
        IDLE: if(data_start) nstate = CMD_S1;
              else nstate = IDLE;

        CMD_S1: begin case(cmd_in)
              8'b1010_0000: nstate = CHANNEL_CALL;
                        8'b1100_0000: nstate = IMAGE;
                        8'b1101_1001: nstate = TUOLUO_ON;
                        8'b1101_1000: nstate = TUOLUO_OFF;
                        8'b1110_0001: nstate = LED_ON;
                        8'b1110_0010: nstate = LED_OFF;
                        8'b1110_0011: nstate = BUZZER_ON;
                        8'b1110_0100: nstate = BUZZER_OFF;
                        8'b1111_1000: nstate = GNC_POW;
                        8'b1111_1001: nstate = OBC_POW;
                        8'b1111_1010: nstate = DATA_POW;
                        8'b1111_1011: nstate = FIRE_POW;
                        8'b1111_1100: nstate = TRI_POW;
                        default: nstate = ERROR;
                        endcase
                        end
        ERROR: nstate = IDLE;
        CHANNEL_CALL: nstate = WAIT;
   IMAGE: nstate = WAIT;
        TUOLUO_ON: nstate = WAIT;
        TUOLUO_OFF: nstate = WAIT;
        LED_ON: nstate = WAIT;
        LED_OFF: nstate = WAIT;
        BUZZER_ON: nstate = WAIT;
        BUZZER_OFF: nstate = WAIT;
    GNC_POW: nstate = WAIT;
        OBC_POW: nstate = WAIT;
        DATA_POW: nstate = WAIT;
        FIRE_POW: nstate = WAIT;
        TRI_POW: nstate = WAIT;
        WAIT:if(delay_4cly) nstate = IDLE;
             else nstate = WAIT;
        default: nstate = IDLE;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tx_en <= 1'd0;
                led<=4'd0;
                cmd_out<=8'd0;
                camer_startr<=1'd0;
                tuoluo_start<=1'd0;
                buzer <= 1'd0;
                cmd_reg0 <= 8'b1110_0001;
                cmd_reg1 <= 8'b1110_0010;
                cmd_reg2 <= 8'b1110_0100;
                cmd_reg3 <= 8'b1110_1000;
                cmd_reg4 <= 8'b1111_0000;
    end
   else case(nstate)
                IDLE: begin
        tx_en <= 1'd0;
                led<=4'd0;
                cmd_out<=8'd0;
                camer_startr<=1'd0;
                tuoluo_start<=1'd0;
                buzer <= 1'd0;
        end
                CHANNEL_CALL:begin
                tx_en<=1'd1;
                cmd_out<=8'b1010_0000;
                end
                IMAGE:begin
                camer_startr<=1'b1;
                led[1]<=1;
                tx_en<=1'd1;
                cmd_out<=8'b0100_0000;
                end
                TUOLUO_ON:begin
                tuoluo_start<=1'd1;
                cmd_reg<=8'b1101_1001;
                tx_en<=1'd0;
                end
                TUOLUO_OFF:begin
                tuoluo_start<=1'd0;
                cmd_reg<=8'b1101_1000;
                tx_en<=1'd1;
                cmd_out<=8'b1101_1000;
        end
                LED_ON:begin
                led<=4'b1111;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001;
                end
                LED_OFF:begin
                led<=4'd0;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010;
                end
                BUZZER_ON:begin
                buzer=1'd1;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011;
                end
                BUZZER_OFF:begin
                buzer<=1'd0;
                tx_en<=1'd1;
                cmd_out<=8'b1110_0100;
                end
                GNC_POW:begin
                cmd_reg0<=cmd_reg0^8'b0000_0001;
                cmd_reg <= cmd_reg0;tx_en<=1'd0;
                end
                OBC_POW:begin
                cmd_reg1<=cmd_reg1^8'b0000_0010;
                cmd_reg <= cmd_reg1;tx_en<=1'd0;
                end
                DATA_POW:begin
                cmd_reg2<=cmd_reg2^8'b0000_0100;
                cmd_reg <= cmd_reg2;tx_en<=1'd0;
                end
                FIRE_POW:begin
                cmd_reg3<=cmd_reg3^8'b0000_1000;
                cmd_reg <= cmd_reg3;tx_en<=1'd0;
                end
                TRI_POW:begin
                cmd_reg4<=cmd_reg4^8'b0001_0000;
                cmd_reg <= cmd_reg4;tx_en<=1'd0;
                end
                ERROR:begin
                led <= 4'b1010;
                tx_en<=1'd1;
                cmd_out<=8'b1111_1111;
                end
                WAIT:;
                //tx_en <= 1'd0;
                //camer_startr<=1'd0;
                default: ;
                endcase
assign camer_start = camer_startr;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