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4HC164读取按键 需要延时很长时间

楼主(2013-10-09):
将74HC164的8个输出管脚分别连接按键,将八个按键连在同一个IO口上
控制芯片STC12C5628AD

sbit  CLK = P2^3;
sbit  DAT = P2^2;
sbit  key = P2^1;
检测按键是这样的,先给74HC164发送数据1111   1110只有一个0,如果key电平为高,下次给74hc164送1111  1101直到key电平为低,以此来检测是哪个按键被按下,现在是这样情况,发送完数据后必须延时400Us才能正确读取数据  很是不理解为什么,IO口我用了10K的上拉电阻。IO是准双向口模式
void send(uchar byte)
        {
           uchar i = 0;
           for(i = 0;i<8;i++)
                           {
                        CLK = 0;   CLK = 0;  CLK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byte&0X80)==0x80)        DAT = 1;    // 结果就2种0X80 或者是 0    DAT = byte&0X80;为什么是对的
                                else   DAT = 0;
                        CLK = 1;   CLK = 1;  CLK = 1;
                        byte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KeyRead()
{
    unsigned char i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key == 0)                //根据74HC164的初始状态,如果按键被按下,KEY被拉为低电平
         {
                  for(i=0;i<8;i++)         //依次发送8次匹配检测数据
                           {
                                    key = 1;
                             send(WEI[i]);   //依次发送8位数据,其中一位为低位 例如1111  1110
                              Delay400us();
                             if(key == 0)         //如果检测数据与所按的键一致,则检测信号线KEY保持低电平
                                        {
                                         KEYNUM = i + 1 ;
                                          break;                         //退出FOR循环
                                        }
                           }
         }
}

楼主:
没人回  自己顶起

网友A:
接个示波器看看你的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示波器看看你的波形就知道了。

示波器怎么看,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延时那么长时间才能正确读取数据,好纠结的说

网友B:
74164是串转并输出的,怎么拿来做按键检测??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164是串转并输出的,怎么拿来做按键检测??

没看懂

好吧 你不知道,能控制164输出管脚的高低电平,由此能当作独立按键用,你懂得

网友C:
以前用164做过显示与按键利用的,不需要很延时的啊,看看硬件电路或是软件上有什么漏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164做过显示与按键利用的,不需要很延时的啊,看看硬件电路或是软件上有什么漏洞吧 ...

能把你的资料给我看看么,灰常感谢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164做过显示与按键利用的,不需要很延时的啊,看看硬件电路或是软件上有什么漏洞吧 ...

大哥  能不能把你的思路给我说说啊,我现在能够2个164驱动4个数码管和4个按键,但是就是读取按键的时候处理的不是很好,延时400微妙  表示很桑心

网友D:
你这400uS应该不是164发送数据后的稳定时间而是用来消除按键抖动的吧,164的速度是很快的,数据从输入端到输出端花费的时间完全可以忽略,但按键抖动期间数据是不稳定的,你这程序看着很蛋疼,坛子里有很多例程,自己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400uS应该不是164发送数据后的稳定时间而是用来消除按键抖动的吧,164的速度是很快的,数据从输入端到 ...

哎  没有啊  不知道为什么 好纠结的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不能把你的思路给我说说啊,我现在能够2个164驱动4个数码管和4个按键,但是就是读取按键的时候处 ...

现在这电脑上没有了,建议你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电脑上没有了,建议你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大哥 我这没有示波器  很纠结的说,等方便了,把你程序给我看看好不好,  好纠结其他的都弄好了,就是不知道为啥出现这个情况,还有现在想弄个按键长按功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