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13-10-09):
单片机太小了。不好操作语音部分,现在想找语音芯片,有什么推荐。(最好可以编程的,也不要太贵,最好10元以下,如果非要超出,就多几块吧)

楼主:
怎么就是没人回答呢????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网友:
楼主是坛子的名人,估计不会封ID。

话说楼主语音芯片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比如放大,滤波,识别,编码,解码等等?
说到这些,我还是有些担心,楼主这么年轻应该以学业为重,打好基本功。

网友:
楼上说的是,目前楼主还是先以学业为主吧......

网友A:
我这里有语音芯片,很简单的那种,不知道LZ合适不?

网友:
貌似既然是语音芯片的话,就是程序固话好的IC了吧,想要编程的话估计没办法哦,或者学学DSP 自己用语音相关算法写个,直接不用单片机了

楼主:
是用51单片机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语音芯片,很简单的那种,不知道LZ合适不?

哦是吗,什么型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WT588D

怎么用51单片机操作???  什么封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用51单片机操作???  什么封装的

可以先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看看说明书。

你现在有多少块????

网友A:
我这里是不能编程的,一次性烧录的,价格很便的,要自己把音源烧录IC里面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是不能编程的,一次性烧录的,价格很便的,要自己把音源烧录IC里面去的 ...

我们在QQ上聊吧402067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