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artus II的SignalTap时很卡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09):
今天遇到一个很蛋疼的问题
在Quartus II中打开SignalTap正常
可是一点击添加信号的选项,SignalTap就卡死了
连Qusrtus II都卡死了
每次都是这样,重启电脑、重装软件依然是这样,搞得连SignalTap都用不了
难度要重装系统吗?!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我的signaltap跟in system memory content edit冲突,两个只能同时开一个,12.0/12.1两个版本都试过,不知道是破解的不好还是blaster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