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使用JAVA写上位机软件?希望做过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2013-10-09):
最近在做一个单机版上位机软件,由于需要在LINUX和windows上使用,所以首先想到的是用JAVA,但由于以前没弄过,所以想请教大家。
1. java能否访问本机的串口和usb口实现与下位机的通信?
2. 如果能访问的话,这部分的代码是否真的在LINUX和windows上通用?也就是说不需要改就能直接在两个平台上使用?
3.通信的速度怎么样?

谢谢了

网友:
串口的可以平台通用,usb的稍微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一定要用 JAVA , 用 Qt也不错。
Qt 访问本机的串口和usb口实现与下位机的通信  有现成的例程。 ...

想跨平台啊。

网友B:
QT也可跨平台, 并且串口 USB编程相对容易, JAVA写上位机蛋疼, 除非你用得很熟 ,访问串口有现成的库,USB的没见过

ECLIPSE RCP Eclipse Rich Client Platform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适合作类似ECLIPSE这样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也可跨平台, 并且串口 USB编程相对容易, JAVA写上位机蛋疼, 除非你用得很熟 ,访问串口有现成的库,US ...

唉,考虑JAVA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主要是有些人做过JAVA(但没弄过USB通信这块),如果用QT岂不是又要重新学过,时间上来不及啊

网友(2013-11-18):
不知java能不能做驱动

网友:
很少人用java做这个东西的。要跨平台的话可以用c++的boost库+qt。比qt的第三方库要好移植。

网友:
国内C/C++是主力军,欧美JAVA是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一天 java 不用 虚拟机了, JAVA 才可能做驱动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4-09-22):
简单回复下:
1.java完全可以做到访问本机串口和USB的能力,原生串口jar包可以使用RXTX包,USB可以使用Libusbjava包,完美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2.大体来说只要有不同平台的驱动,代码就可以不用修改直接跨平台运行,
3.串口采用周期性通讯方式(50帧/s 每帧20B)同时收发,毫无压力;USB采用中断传输方式也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
usb就没有使用过,你有对应的dll就可以了。串口的话就很简单了。你先去下载一个netbeans玩玩就可以了,相当简单。就是应用的时候麻烦,在windows下需要部署安装jre环境

网友:
13楼说的没问题,补充一下的是Java里面有API可以直接判断操作系统类型的,然后调用不同的驱动就可以了。如果认为一些操作Java慢的话,可以使用JNI来实现,然后在Java程序里面先判断操作系统,然后加载相应的链接库就可以(Linux下so,Windows下的dll)。用SWT做的UI速度还是不错的,配置不是太低的电脑上运行还是非常流畅的。

网友:
QT吧~~~即使usb是比较少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