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输入2.5~5.5,输出5V的DCDC芯片,同时升降压的

楼主(2013-10-09):
求一款输入2.5~5.5,输出5V的DCDC芯片,
要求既能升压同时也能降压的DCDC芯片哦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廉价的方案,谢啦~

网友:
如果用34063,算上二极管的压降,可以用纯升压的电路。参考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0137

如果要升降压,可以参考下面这个电路(将上面的电路与下面这个综合一下,可以实现较低输入电压下启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E9%99%8D%E5%8E%8B

网友A:
电流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求呢?

你好,电流500mA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