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的SPI模块,有问题吗

楼主(2013-10-09):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VHDL的SPI从机,大概能看懂。现在刚学VHDL,有很多不懂的,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spi IS
    GENERIC ( N:INTEGER := 8 );
    PORT( sclk    :IN STD_LOGIC;
          cs      :IN STD_LOGIC;
          miso    :OUT STD_LOGIC;
          mosi    :IN STD_LOGIC;
          data_tx :IN STD_LOGIC_VECTOR(N-1 DOWNTO 0);     --这里为什么要用在端口PORT里呢?SPI只需四根线,配置引脚时,这8个线要怎么处理?能不能用寄存器代替?
          data_rx :OUT STD_LOGIC_VECTOR(N-1 DOWNTO 0);  --同上
          reset   :IN STD_LOGIC;
          state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spi;

ARCHITECTURE one OF spi IS
    SIGNAL i:INTEGER RANGE 0 TO N-1;
    SIGNAL j:STD_LOGIC;
BEGIN
    PROCESS(sclk)
    BEGIN
        IF reset = '0' THEN data_rx <= (OTHERS => '0');j <= '1';
        ELSIF cs = '1' THEN i <= N-1;miso <= 'Z';
        ELSIF (rising_edge(sclk)) THEN
            data_rx(i) <= mosi;
            miso <= data_tx(i);
            IF i=0 THEN i <= N-1;j <= '1';
            ELSE i <= i-1;j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state <= cs AND j;
END one;

网友A:
mosi的数据给data_rx
data_rx的数据给mi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i的数据给data_rx
data_rx的数据给miso

那在配置引脚时,是不是不用管data_rx,data_tx,就是这16个引脚不用配置?其他的如reset,mosi,miso等就按实际引脚选择。

网友B:
CLK、CS、MOSI、MISO引脚配置到连接的SPI通信接口上,其余的都是模块解析SPI协议产生的接收数据或需发送的数据,最近正好要做这一块,大家一起研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CS、MOSI、MISO引脚配置到连接的SPI通信接口上,其余的都是模块解析SPI协议产生的接收数据或需发送的 ...

我知道四根线要配置到FPGA的引脚,还有reset,state也要,但是data_tx以及data_rx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能不能具体点呢?刚学VHDL,有很多不懂的, ;你研究的怎么样,有没有例子呢?包括例化元件的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四根线要配置到FPGA的引脚,还有reset,state也要,但是data_tx以及data_rx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能 ...

你的这个模块程序只是把MOSI串行发送过来的数据转换成了并行数据data_rx,至于data_rx怎么处理,要看你的通信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