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09):
环境:mplab x + xc8
下面代码 编译时 任务切换函数 警告: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请教如何修改!
(原代码在51下 红色关键字为code 没有警告,)
//任务函数声明0-3
void task0(void);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void ( * const task[ ])() = {task,task1,task2,task3};     //任务切换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for(i=0;i<MAX_TASK;i++) if (task_delay==0) {run(task); break;}
    }
}

网友:
const去掉吧

网友:
run 的参数加上 const 试试? 类型不匹配.
参考: 指针与const限定符

楼主:
void run(void  (*ptask)())
{
   (*ptask)();
}
这是run函数

改为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for(i=0;i<MAX_TASK;i++) if (task_delay[i]==0) {run (const task[i]); break;}
    }
}

报错

楼主:
const 去掉 同样 警告,下面 补充run函数

void run(void  (*ptask)())
{
   (*ptask)();
}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定义函数指针类型:
typedef void  (*vfunc_t)();

void task0(void);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然后定义变量:
const vfunc_t task[] = {task1, task2, task3, task4};

void run(void  (vfunc_t task)
{
   task();
}

网友:
typedef void (*call)(void);
const call tase[3] = {a,b,c};

楼主:
查到错误
void ( * const task[ ])(void) = {task0,task1,task2,task3};     //任务切换函数
void run(void  (*ptask)(void))
{
   (*ptask)();
}
如此修改(红色字符) OK